楼主(2017-01-22):
各位,我是新手。请教:
1. 现有电脑上装有kepserver,可以opcua/modbus连网络总线,但是试验性质,没有什么总线;
2. 想买个便宜的plc,plc连接温度等各种传感器;
3. 通过keperserver连上plc取得温度传感器实时数据。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想法,请各位推荐一下,买什么样的组合,便宜的能实现功能就行。

网友A:
估计西门子200.
我觉得没有必要温度直接连PLC,转4~20ma的比较好.
另外,如果你不是为了学习kepserver和opc,没有必要用kepserver,直接modbus的软件很多.
上位软件打算自己做?

楼主:
谢谢啊,转4~20ma的请问如何连到装有kepserver/modbus服务的电脑呢?想法是串口/网线直接相连就好了。上位机是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