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2):
ct变频器的充电电路,之前遇到过ab的,可能跟这个差不多,不是很理解其原理,有人能稍稍讲解下么

网友A:
测绘的不对呦,可控硅整流器在元件两端并联一个RC阻容吸收电路,这个在电力电子技术教科书里就有讲,电工手册里也有典型电路。再仔细地去看看实物,纠正画法。

网友B:
下面的图好像不对,上面的是可控三相整流电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三相半可控整流电路,作用是在变频器启动送电时,通过三个可控硅的控制,直流母线电压是逐渐上升的,控制了直流母线电容器充电的速度,起到的是和启动电阻相同的作用,而且在电机负载减轻时能将电机反馈的能量送回电源,避免直流母线电压的过度升高,起到超压保护作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比较复杂的,是单片机来控制的,芯片下面三只兆欧级的电阻是来取三相电压的0度相位的,你画出的阻容电路是并联在半控桥可控硅上的吸收电路,跟触发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了几遍,应该没有画错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变频器找不到充电电阻和P的整流电路,简单说,如果这里不是他的充电电路,就没有充电电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厉害了我的哥,可是除了这里我找不到充电电路怎么解释呢?大神莫非也修过CT的这台?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是认为画错了。因为这个电路应该是很成熟的电路,如果是半控桥,那三个阻容吸收电路,就是并接在可控硅元件阴阳极两端的。这是常识。

另外,据我所知,CT的传动控制,资料提供还是比较详细的,你应该看看他的资料里有关主电路是如何描述的,即可解惑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有修过这个板型,但是欧美系变频器搞过不少,大功率变频器的共同特点就是启动电路特别复杂,看不到充电回路,曾经画下图纸仔细研究过。
   大概有这么一些心得,一种类型,驱动板电源,和主板电源是分开的。变频器得电后驱动板上单独的供电是电源先启动,触发电路得到供电,后面就是靠触发板上的专用芯片来控制导通角,慢慢使主电容组充电,充电到一定电压,主板开关电源启动,检测到母线电压超过阈值后,发出全开命令,可控硅全开。完成启动
   另一种类型,触发板还要复杂,触发板上有整流(电阻限流的),是触发板上面的电源先得电,专用芯片控制导通角慢慢充电,充电到主电源启动后,开关电源会供一路电源过来,给触发电路供电,维持触发开通所需电流。完成启动。

网友D:
你的板型大致工作原理应该是和第一种类型是象的,因为板上看不到芯片供电的整流限流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你说的那样,这是一段阻容吸收电路,但我测了一遍,电路还是没有画错,说明书包括机械安装和电气安装,可并没有对主回路的描述,关于充电电路,楼上有人已经给我解惑了,感谢这位大神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太感谢了,之前我修AB的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一直不能理解,一直到您这里才得到解答!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只要是可控硅整流,直流母线预充电就是可控的了。你的疑问也可以直接给CT的技术支持打电话,寻求解惑。

网友E:
如果楼主确认电路无错,也是成立的。串联电容,也起到降压限流作用(对交流而言,150n电容更一个无功耗电阻)。见过一些小型简易充电电路,即是用电容来限流降压的。但此处电容容量显然偏小一些,是个疑问。
AC220V限流若采用1uF电容,能提供约60mA的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