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2):
一台FAUNC数控车床开机显示BOOT ROM PARITY please power off   E0308 E031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指教

网友A:
发那科的车,不看手册谁全部都记住啊,看看维修指导手册是否有这项吧

网友B:
楼主上照片说明!

网友C:
应该电源模块问题,对应找资料手册看看再说

网友D:
看看伺服报警没有

网友E:
系统内存奇偶校验没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开机先进入引导界面再退出就可以进入工作界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有些故障确实说不清,你可以将其拆下,将内部板卡的金手指擦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