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2):
M-R 是内含运动控制器的伺服,可以编写程序

分享一个 => 分度定位的视频

分度定位 适用于 圆周类机构的定位,直接下达一周内的位置,与绝对定位不同!

定点停车 是指 机械转动时任意时刻下达停止命令,都可以准确停在指定的角度位置!

网友A:
非常好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分度定位功能非常不错

网友B:
分度控制,定点停车这个功能还需要伺服驱动器吗?很多变频器都可以实现的功能吧

网友C:
大哥、变频器有伺服的响应速度吗、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不能跟伺服比

楼主:
分度的定点停车的要求是:

电机已经运转中,任何时间收到命令,须依指定的减速时间,停到指定的角度,
必须一气呵成,不能先停止再启动走到目标!也不能过头再反转!

网友D(2018-12-03):
相对定位,如果有累积误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