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3):
电磁吸盘原来是用110交流经二极管整流供电,现在的变压器电压不够高,能否在整流后加个电解电容来提升电压呢。

网友A:
当然可以,注意电解的耐压。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但是电容的容量不能过大啊,不然有时候出问题查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D:
如果原来是半波整流改桥式整流就可以了。

网友E:
加电解电容,提高电压,但是你带负载时,你的电压能保证吗。不知道你磁盘多大,我们这磁盘电流100A ,所以,应该从根上解决问题。

网友F:
可以试验,应当能够提高电磁吸盘接通前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流不大,原来的变压器300w。

网友G:
电磁盘 会磁化严重 不过可以做做退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