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3):
一般电控箱内集存着元件散发的热空气都是用对流风扇抽热空气,还有标准大电气柜安装专用的机柜散热器(空调)散热,
大家还见识有什么样散热控温的方案???

网友A:
电控箱散热基本上也就你说的那两种,还没看到更好的方式

网友B:
最主要的还是环境通风。

网友C:
只是见过说的这两种,没见过其他的

网友D:
见过中频炉的电控柜靠水循环散热的

网友E:
将例如变频器散热片露在电控箱的外边,电控箱内再用轴流风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控箱散热基本上也就你说的那两种,还没看到更好的方式
看到一设备,做业环境原因电控箱密封,不能用散热风扇。
结果在电控箱内壁四周镶嵌铜管,铜管接箱体外水泵,水箱。
循环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例如变频器散热片露在电控箱的外边,电控箱内再用轴流风机散热
看到一设备,晶闸管或者固态继电器之类的元件,安装到箱侧面内壁,箱体外面是散热器。
也就是,
元件部分热量通过电控箱散热,然后再传导箱体外的散热器。

网友F:
基本上这2种用的多,
有用压缩空气制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上这2种用的多,
有用压缩空气制冷的。
压缩空气制冷怎么用???
说说呗~~~~~~

网友G:
还是通风干燥那种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上这2种用的多,
有用压缩空气制冷的。
压缩空气制冷怎么用???
说说呗~~~~~~
好像叫涡流管,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I:
防爆柜有正压空气进入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控箱散热基本上也就你说的那两种,还没看到更好的方式
看到一设备,做业环境原因电控箱密封,不能用散热风扇。
结果在电控箱内壁四周镶嵌铜管,铜管接箱体外水泵,水箱。
循环水冷~~~~~~
我们这里的电控柜上就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K:
常见的就楼主说的那两种。

网友L:
要么风冷,要么水冷呗。

网友M:
冷热交换,介质流动,利用这个原理实现把热量带走,方法当然不止空冷和水冷,还有制冷化学制冷,物理制冷,电器元件制冷等等。

网友N:
变频器有水冷的

网友O:
轴流风扇
专业小空调!
常见的就这两样

网友P:
楼主说的这两种最常见

网友Q:
常见散热方法就是楼主所说的2种。

网友R:
风扇和空调其它没见过

网友S:
风扇经常用,空调也用过,不过我们用空调是让设备感觉更高档而已

网友T:
基本上就你说的那两种,不能像CPU加水冷

网友U:
电控箱两边各装两把风扇,都是往外吹,如果要效果更好的话,可以在上面装两把风扇从下吹。装110长宽的220V电压的风扇,装一个空开单独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U:
电控箱两边各装两把风扇,都是往外吹,如果要效果更好的话,可以在上面装两把风扇从下吹。装110长宽的220V电压的风扇,装一个空开单独控制。
没有进风口吗???

网友V:
加空调的,机床上边都带空调

网友W:
回复 网友Q:
视发热量和环境情况等选择散热方式,如以上所说,大致有自然风冷、强制风冷、热传导交换(水冷)、空调制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