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块内参数如何增加地址

楼主(2017-01-23):
大家好,本人小白。今天在修改一个程序的时候发现我使用的,DB3.DBD204参数使用比较指令是无数据,检查DB3中的地址发现原来没有配置到204.最大到128.那么问题来了,DB3中的地址要如何增加呢,谢谢!比如我要用到DB3.DBD204或者更大的dbd400.怎么操作的,比如按什么键?....ths

网友A:
请一行一行添加变量,直至地址到达DBD4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操作的。具体下下。小白!

网友B:
不需要一行一行地添加,那样太累了。
直接增加一个数组,指定数组个数即可。如下图:

网友C:
同类型的一行一行加也不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一行一行地添加,那样太累了。
直接增加一个数组,指定数组个数即可。如下图:
您太聪明了,那么您是否知道楼主使用的Step7软件中的数组在梯形图方式下并不能像博图软件中直接对数组下标进行索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ep7呀我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加老大?

网友B:
STEP7也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EP7也一样的。
来来来,LAD中每个数组元素内的值+1试试看。

网友B:
楼主需要的格式。

关于LAD与STL之间的转换,大部分人也知道各有所长,两者并不是100%可以相互转换的。

我们用STL比较多,用LAD比较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的格式。

关于LAD与STL之间的转换,大部分人也知道各有所长,两者并不是100%可以相互转换的。

我们用STL比较多,用LAD比较少。

你还真顺着我的坑一路走下来了。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
1、对于DB来说,因遵循着用多少而去建立多少变量的宗旨,而不是为了地址而去凑到地址,这在博图软件中西门子强制使用变量名而越来越淡化地址的原因。
2、当使用数组时,其因为需要数组头其实会带来更多的系统开销。
3、在Step7的LAD方式下,并不支持对数组的下标索引以及不支持变量的间接寻址,因此使用数组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只所以存在的目的在于为SCL方式下编程的方便。

而让楼主去一行一行建立也是为了上述原因,这样系统会更高效。

当然,有时候必须装着不懂西门子这样大家才可以乐一乐。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高兴就好。

网友B:
说一下我们公司的常用的办法吧。我们用STL进行程序编写。

在进行电路设计及编写程序过程中,无论是外部的IO还是PLC DB,都必须留有余量。因为作为集成商,有时你不确定将来客户需求是否会有临时更改,同时,也不确定将来客户会进行哪些升级。这时,留余量的办法,可以一行行地写地址,当然,那样很LOW,所以,我们一般用数组填充DB块的办法更工作效率更高效一些。

再说一下凑地址的说法,某些DB地址,我们公司的做法,还真是凑上去的。为什么?是为了保证程序的一致性,不仅仅是同一客户同一样生产线的程序一致性,在不同的客户中,只要有相对应的逻辑,也尽量追求程序的一致性。所以,我们很多FC,DB的逻辑几乎都一样的,可以使各个同事在技术细节上的沟通成本比较少,做事效率比较高。因为,很多时候写程序与调试程序的人员并不是同一个人。

看不进去笑笑而过吧,各家有各家的活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我们公司的常用的办法吧。我们用STL进行程序编写。

在进行电路设计及编写程序过程中,无论是外部的IO还是PLC DB,都必须留有余量。因为作为集成商,有时你不确定将来客户需求是否会有临时更改,同时,也不确定将来客户会进行哪些升级。这时,留余量的办法,可以一行行地写地址,当然,那样很LOW,所以,我们一般用数组填充DB块的办法更工作效率更高效一些。

再说一下凑地址的说法,某些DB地址,我们公司的做法,还真是凑上去的。为什么?是为了保证程序的一致性,不仅仅是同一客户同一样生产线的程序一致性,在不同的客户中,只要有相对应的逻辑,也尽量追求程序的一致性。所以,我们很多FC,DB的逻辑几乎都一样的,可以使各个同事在技术细节上的沟通成本比较少,做事效率比较高。因为,很多时候写程序与调试程序的人员并不是同一个人。

看不进去笑笑而过吧,各家有各家的活法。

其实呢,无论是一行一行编辑还是使用数组,对于未知的客户需求都是很LOW的方法,比较高级一点的是动态建立DB的方法,需要的时候生成,不需要的时候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怎么加的,我还是没看出来,我点右键啥的都没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加的老大,还是没看出来,就是怎么能在DB3里面多出来几个地址给我用

网友D:
ctrl+c
ctrl+v

网友B:
回复 楼主:
1:首先打开DB块。
2:在DB块最后一栏中的NAME列,输入名字。
3:在类型列,输入ARRAY[0..7],即输入数组的数量,比如7个数组。
4:回车后,在ARRAY[0..7]下方输入数组的类别。可以是BOOL、BYTE、WORD、INT、REAL等等
5: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打开了DB开,(双击)最下面一行地址,名称,类型,初始值。备注。都是灰色的。是不是我又搞错了!谢谢!

楼主:
源文件被删除了,谢谢各位亲的大力帮助。手上没有源文件,只能换个地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源文件被删除了,谢谢各位亲的大力帮助。手上没有源文件,只能换个地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源文件被删除了,谢谢各位亲的大力帮助。手上没有源文件,只能换个地址了!!!!

网友E(2020-05-13):
回复 网友B:
一路看完你的回复我都会添加了,但是我想了解下是具体的对应关系,比如建立了db2这个db块,我看到有调用db2dbw1的,有调用DB2DBD0的,有调用DB2DBX.0的,对于这几个调用具体对应到哪些点完全一头雾水。能指点一下不?或者我该详细了解些哪些方面的知识?

网友F:
全局数据块注意在view 视图那栏选择一下格式(忘记是什么了)然后就可以右键注释栏添加新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