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了一段程,出了点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7-01-23):
摸拟一台电机启停还有防超速。现在是一启动电机超速也有输出了?不知道那里出错了,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我在静态变量里预设的1500,输入转速还没有数据超速就有输出了。。

网友A:
仿真软件有时数控实现不出来的!!!

网友B:
在线监控程序,看你比较器通没有,通了,找原因为什么通了;没通但是有输出,交叉引用,看看这个点是不是其他地方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监控程序,看你比较器通没有,通了,找原因为什么通了;没通但是有输出,交叉引用,看看这个点是不是其他地方用到了
比较回路通了,后面的超速才有输出。。

楼主:
晚上重新打开软件运的时候居然正常了。我什么都没有改动。。

网友C:
新手,求解

网友D:
这是3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300吗?
仿真300的。

网友E:
你的电机启停程序设计的与超速没有丁点关系啊,除非你把OVERSPEED闭点串在#MOTOR线圈前

网友E:
这样在超速时电机就会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机启停程序设计的与超速没有丁点关系啊,除非你把OVERSPEED闭点串在#MOTOR线圈前
这个与本程序的问题无关。。问题出在一起动超速也有输出了。就是输入速度没有的情况下超速也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