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3):
大家好,我还没有进入AD16软件,打算先把元件库修改中文,可是我看改不了。哪位师付能够指点一下。另外,怎样把99SE的元件库导入AD16呢?

网友A:
那是什么东东,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B:
元件库有分中文英文?

网友C:
99se的库直接在ad16中可以直接库中添加应该可以。14中加过,想来16也是一样。

楼主:
我用99SE会把英文改成中文,比如三极管,二极管,电容等。可是用AD16就不会改,找不到界面。导入99SE的元件库我也不会。大师指导一下。

楼主(2017-04-06):
终于明白了,自带的元件不能改中文,找了个杂常用元件库就可以改成中文名,放到AD17安装目录下.也可以新建元件输入中文名。AD17很好用。我找了许多AD16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