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都用伺服、PLC这类很常见了,这种单相双电容电机也是可以正反转的,大家很少用吧

楼主(2017-01-23):
这个是木工行业常用的电机。单机电机正反转是常有的事。和三相正反转就不一样了。

网友A:
单相的大功率电机才会配置双电容器。实际上,单相电机的功率提升有限的,而且使用时会对电网造成巨大的波动,所以并不是主流驱动系统,尤其是工厂的应用领域,基本上不常见。

网友B:
这个基本很少用到的,除非逼不得已才能用

网友C:
农村粮食加工这种电机有,工厂里很少有

网友D:
木工师傅个人的基本工具,在家里使用的

网友E:
电容量大的为启动电容,电容量小的为运行电容,电机内有一离心开关,电机启动后切除启动电路;通过改变启动电容与启动绕组的接线方式来改变电机运行的方向。

网友F:
是这个吗

网友G:
这种电机功率都不是很大加一个道顺开关用

网友H:
这种电机一般都是家用的,工厂都用三相的。力矩大,容易维修。

网友I:
很少见,对三相普通电机没什么影响,适合家用

网友J:
这个农村用的比较多,我家有两台

网友K:
小功率的电机,大了必须三相

网友L:
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出身得电工来讲这个不是事!

网友M:
关键是取电方便才用220V的

网友N:
第一次看到哦

网友O:
呵呵,这种电机力矩有限,并不适合用于木工机械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是这个吗
这种只能用于主副绕组相同的单相电机。

网友P:
改变电容电流的方向,或改变主副绕组的接线改变方向。有点麻烦

网友Q:
我也是在木工机械上边看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