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4):
我哥买了个10块钱的现在还好好的,我买的20块的,没想到买了半年用了20次不到就坏了,拆开来了你们看看,cbb22电容炸了,还包住了旁边的电阻,现在手头找到个r684j电容可以换上去吗?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的?我哥买了个10块钱的现在还好好的,我买的20块的,没想到买了半年用了20次不到就坏了,拆开来了你们看看,cbb22电容炸了,还包住了旁边的电阻,现在手头找到个r684j电容可以换上去吗?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的?我哥买了个10块钱的现在还好好的,我买的20块的,没想到买了半年用了20次不到就坏了,拆开来了你们看看,cbb22电容炸了,还包住了旁边的电阻,现在手头找到个r684j电容可以换上去吗?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的?我哥买了个10块钱的现在还好好的,我买的20块的,没想到买了半年用了20次不到就坏了,拆开来了你们看看,cbb22电容炸了,还包住了旁边的电阻,现在手头找到个r684j电容可以换上去吗?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的?我哥买了个10块钱的现在还好好的,我买的20块的,没想到买了半年用了20次不到就坏了,拆开来了你们看看,cbb22电容炸了,还包住了旁边的电阻,现在手头找到个r684j电容可以换上去吗?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A:
电容炸说明电容质量有问题,还就耐压值不够..

楼主:
网络差,文字重复了好几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可以换上去吗?炸了的400V的,找到的型号不对,大小一样,耐压250V

楼主:
查了下,炸了的是334也就是0.34uf容量,要是换0.68uf容量的行吗?耐压耐压

网友A:
你的耐压值小拉。至少要300V的电容,电容容量要与原来的一样。

网友B:
容量大了一倍,电路稳压管容易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换上去了,暂时试了下就行,坏了就算了,这个定时器坏了最多就是没定时作用吧1,不影响我的外部负载

网友C:
我自己用延时继电器做一个。

网友D:
同一时间出厂宝马也有可能比奥拓先坏,概率问题。要么有可能你买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个型号啊?

网友E:
定充电时间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可以换上去吗?炸了的400V的,找到的型号不对,大小一样,耐压250V
看到这个答案,彻底无语
只问一句,你对电一点都不懂吗?

网友G:
这位兄弟估计电子的知识该充值一下,400的耐压竟然想用250 的耐压换

网友H:
见过很多廉价电器像一些自带充电的手电灯、电动剃须刀之类的充电电路大都采用的这种电路。

网友I:
不知道是什么电容,容量多少,耐压够不够。如果是电解电容那必须要电解电容。

网友J:
尽量买体积大的

网友K:
为了降低成本必然的!
人家的利润不能少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L:
250V的耐压低了,要按交流电的峰值选电容

网友M:
买个公牛的也就30来元,不要因小失大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网络差,文字重复了好几遍。。。。
重新编辑一下。

网友O:
个人估计,只是用直觉说话,不一定正确。
这个电容是用来泵电的,也可以说成振荡电路,用来代替变压器,进行高压到低压变换,
这个电路中,该电容炸掉是经常的事,质量不好的更加易炸。

网友O:
回复 楼主:
220V用二极管变成直流,就是380V,所以合适的用值最好是450V以上,

网友O:
回复 楼主:
因为是振荡电路,存在RC匹配问题,如用维修时用上0.68uF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有得选择还是用回0.33uF好。

网友P:
回复 网友N:
买个20多的智能充电器也可以吧,电满自动断电那种。

网友Q:
这类产品有时候看运气的,一样的东西有时候能用好长时间,有时候几天就坏了。

网友R:
只要容量够,电压和原来的相等或比它大都行,但耐压值不能比原来的小

网友S:
都不怎么样的,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T:
阻容降压电路,尽量取原值的电容、电阻。

网友U:
楼主是不是买一个路灯定时器?工业级产品抗用,价格也是廿几。

网友V:
电子产品也要看运气的。

网友W:
降压电容,容量不变,耐压应该选高的

网友X:
阻容降压对电网要求比较特别吧   耐压换低也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