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4):
大家好,我公司原有CW供水设备是一台变频电机,一台工频电机,运行原理是变频泵长期运转,当供水量增大时,变频泵达到50HZ后,启动工频泵,变频泵根据压力自动降低频率。相同的输出量,现在想用两台变频器同频率同时运转。请问这样能达到节能的目的吗?

网友A:
要看你的供水量增大的次数,单位是:次/天
如果一天24小时,有20小时以上的时间,都是需要增大供水量的话,没戏。还有,节能与否,要看是和谁去作的对比数据。比如和之前没有安装变频器的两台供水泵耗电量做对比。

网友B:
节能这个词频繁出现在各种方案中,但是真正有效的又有多少?

楼主:
之前安装的是一台变频,一台工频。变频长期运行,工频补充压力不足,当供水量大时,工频启动,变频停止,变频再根据管道压力量低频运行,当系统压力恢复时,工频泵停止,变频泵跟据系统压力变频运行。现在想用两台变频泵相同频率运行输出,请问这样能节电吗?

网友C:
从纯理论上说,工频+变频并联运行时,由于两台泵的压力不一样,压力高的泵有部分水流,反向流向低压泵,也就是说,在并联的管道内存在回流水,也就意味着存在电能浪费。

以上工作原理,类似于两台不同容量变压器并联运行,有部分电能并未真正的消耗在需要的地方,而是消耗在两台变压器的环流。

用两台变频泵相同频率运行输出,此时不存在环流水,没有环流损失,单从这方面来说,是避免了浪费,也就是节约。
但由于变频器自身有损耗,原来是一台变频损耗,现在增加为两台变频损耗,以上节约的环流损耗,是否能抵消变频损耗?

网友D:
排除管道设计的合理性因素,节能与否和开停比有关

网友E:
     恒压供水管道压力只是反馈到一台变频器上,当变频泵的输出不能满足管道压力需求时,才会启动另一台泵运行,当管道压力达到设定压力值时,就会将增加的一台泵停止运行。因此,按照你的想法将另一台泵也改成变频运行,个人认为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楼主:
管道回流不可能产生,因为管道上有单向阀,水不会回流,节能只是从设备耗能上进行讨论,请大家帮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管道回流不可能产生,因为管道上有单向阀,水不会回流,节能只是从设备耗能上进行讨论,请大家帮忙

即便如此,按你所说,又存在另一种能量浪费,变频泵在一定的频率内,它出水单向阀根本打不开,也就没有水流输出,但此时确有能量消耗,也就是说空耗电,纯粹开了玩,是否浪费?

楼主:
我想说的是两台变频泵控制是否比变频工频混合控制理论上更节能?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F:
没参与过实际项目,但是我见到的两台供水并行的也都是变频控制的。。

网友G:
变频节能主要是针对,供水量大量小时随着压力大小来节省电机功率,一台泵在满负荷的情况下工作都不能满足供水压力,而要运行两台泵,这能节能吗?水泵变频节能就是根据用水量压力多少来调整电机负荷来节能

网友H:
回复 楼主:
问题提的很好,也是目前节能话题所热议的内容。

我的观点,就这个系统两台变频器比一台变频加一台工频直起的要好。

第一,两个变频,解决了原来直起大电流冲击问题,电网不会受到原直起时所造成的冲击与波动。第二,虽然原来的工频运行电机工作于额定状态,但采用变频以后,工频运行的功率因数要比原来高,超过0.9以上。而且,变频下运行于工频,还可以对效率进行优化。

由此,采用两台变频器的方案,比原来要节能。这是一定的。但具体能节能多少?定量计算,就需要统计。什么时候能收回变频器成本,也需要统计。

变频器一定要选择带节能功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从纯理论上说,工频+变频并联运行时,由于两台泵的压力不一样,压力高的泵有部分水流,反向流向低压泵,也就是说,在并联的管道内存在回流水,也就意味着存在电能浪费。

以上工作原理,类似于两台不同容量变压器并联运行,有部分电能并未真正的消耗在需要的地方,而是消耗在两台变压器的环流。

用两台变频泵相同频率运行输出,此时不存在环流水,没有环流损失,单从这方面来说,是避免了浪费,也就是节约。
但由于变频器自身有损耗,原来是一台变频损耗,现在增加为两台变频损耗,以上节约的环流损耗,是否能抵消变频损耗?
有道理,我认为换台流量稍大点的泵,比双泵运行要节能

网友E:
针对楼主提出的在恒压供水设备上改用两台变频器运行是否节能,个人认为将工频泵改为变频泵运行时对电机及水泵确实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否节能以及节能效果如何?我觉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如果供水水泵功率不大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J:
你看看两台泵同时运行的时间如何
还有同时运行时变频泵运行频率如何
要是同时运行时间多
同时运行时变频泵运行频率低的话就可以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K:
是相对工频

网友H:
回复 楼主:
大家说了这么多,你现在有什么看法呢?为什么不说一说?很想听听你的看法呢。

楼主:
个人认为,一台变频与工频配合能完成的水压调节,用两台变频相同频率调节,从节能来说不能达到目的。但缺乏实际验证,那位高工能从公式计算上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