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4):
一个行环灌装机,求一个简单的电眼检测到桶就开水泵,但是灌装机运转时没有桶就要停泵和灌装机上来桶了又要自动开泵

网友A:
这个简单用一个NPN或者PNP型光电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再控制交流接触器来控制水泵开停。

网友B:
   如果泵是定量控制的,只是检测桶到后开泵,那就比较简单了,可按1楼师傅的方法就可以,检测开关可以用光遮断型的、也可以用机械型的。中间继电器既要控制泵的开动,又要控制运输机的启停。

网友C:
光电开关,也可以使用带发射和就收的那种。

网友D:
如果只是用来检测有没有桶的话为什么不采用一些机械开关来实现?
水量是如何控制?

网友E:
水量到位估计要用到时间控制吗,其实这个控制还涉及到后续桶是否到位的控制等等,正如二楼所说的方式就可以控制,应该还有相关的控制吧,没用到PLC吗

网友F:
只是检测桶么,灌装的量呢,建议你还是用PLC搞,这个算是一个简单的灌装系统,应该还有其他的输入和输出控制

网友G:
漫反射开关,带触点输出直接连接触器线圈。我的卷帘门互控就是这样做的。内部线路都没动。

网友H:
基本的控制

网友I:
听起来真的很简单的样子楼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