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的报警

楼主(2017-01-24):
厂区一台伺服,安川的。型号是SGDV -17ODE1A, 在使用过程中,故障灯亮。后将此控制器24伏供电断电后就正常,而当时断伺服进线380V 却不管用。(380和24V 是独立供电的。)

网友A:
很正常,因为所有的控制功能都是由24V供电的。

网友B:
24V是单独供电的,与380无关

网友C:
控制器电源和驱动电源是分开的吧

网友D:
这也很正常现象,有时候你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E:
是说断开24V后再送电后 就正常了吗,则1楼等说的,应当有道理。

网友F:
现在好多变频也是这样,复位要断24v

网友G:
有报警断动力电源怎么会有用?

网友H:
是指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