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4):
昨天厂区一台自动设备出现不自动运行情况,手动试验正常。操作工说操作都对,重启PLC 仍然无自动。因之前生产操作前我拍过当时一些照片,正好把操作台给照上了(上面按钮和转换开关等 有30多个,)我拿相片一对照,发现一个灯没亮,随即提醒操作工,按下“悬浮”功能键,随即自动正常。
是时候提醒自己学习操作了,避免处理问题走弯路。

网友A:
如果是学修数控机床是不是得学会数控机床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必须会。各种按键的功能
前不久我们这一个车床长期低速运行,原来操作人员把直流调速选择了微动,电工查了2个小时才发现。

网友B:
我现在还记得师父跟我说的话:学会检修前,要先会操作,我个人觉得很受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必须会一些基本得操作,知道各按钮得作用!

网友D:
基本操作是必须的,当然其它方面会的越多越好。

网友E:
了解掌握基本的操作方法和生产流程是可以避免处理问题走弯路。

网友F:
检修设备时多和一线操作工多沟通交流可以避免走一些弯路。

网友G:
操作,工艺流程都很重要

网友H:
呵呵!
正常
很多公司为了控制成本
全是新员工
经常会犯低级错误!

网友I:
看样子,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点,知道拍照,值得学习

网友J:
仔细和工作态度,决定你的技术水平。

网友K:
会操作对于查找问题肯定更方便的,话说我司的设备都是直接安装调试的,所以我还要培训客户如何操作呢

网友L:
作为维修电工,必须知道所维修设备的操作过程或者工艺要求,最好能亲自操作,不知道的话,就要求操作工(或者熟悉该设备的人员)配合,这样才能迅速找到故障点或者故障原因。

我从事电工维修几十年,懂得钳、钻、铣、车、刨、焊、发电(小型发电机)、汽车(内燃机)的实际操作(除了不能出产品和上路外),可以说是拿得起,放得下,在维修中得心应手。

对于不熟悉(或者没接触过)的设备,我一定要求熟悉设备的操作工在现场协助检修,了解设备的操作程序,并根据操作程序了解设备的运行原理,再根据故障现象从原理来分析故障的可能处所。

记得有一次在某一港资企业维修一台老是焊接不良的点焊机,操作工老是怀疑点焊机有问题,其他师傅多次检查都找不到问题,最后找到我。

我到现场,首先了解故障现象,再叫操作工操作给我看,再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再测量焊头与焊件底座在加压焊接过程的电压,发现焊接质量不好时电压不为0,于是判断焊头、焊件、底座三者之间接触不良致使焊接信号触发不良(电压不为0),不能启动焊接电流。

因为点焊机在焊头与焊件及底座接触良好,焊头与底座之间的电压为0后表示三者之间接触良好,可以瞬间通过大电流使焊件良好熔接。

要做到迅速维修好电气设备,除了熟悉设备操作(或者与操作工配合好)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好电工基础理论,懂得应用电工理论知识,这就要求我们电工维修人员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

网友M:
维修设备必须掌握基本的设备操作。

网友N:
回复 网友I:
呵呵,不了解要维修的设备性能指标,不会操作、不懂该设备基本工艺,那么凭什么快速找到故障,又凭什么说自己把设备修好了呢!

网友O:
了解基本的操作方法,比如开关的功能等,对维修会有所助益。

网友P:
回复 网友F:
就是这样,总换人,对设备也不好。

网友Q:
不会一些设备操作,维修的时候会让你有受制于人的感觉。
有些人还会故意弄出故障让你查半天。

网友R:
有次操作工反应某设备不动作,查了好久最后发现操作工将延时设置为30000ms

网友S:
这个种就是认为故障啊。

网友T:
楼主心细!作为一名优秀维修人员必须的。

网友U:
操作人员不熟悉工艺流程,误操作,还怀疑PLC
几天前刚接触一个设备,看视频,操作者狂按屏上某个键,说程序乱了,还说这屏反应慢
到现场实操,没发现反应的问题,叫那个人再现一下过程,哈哈 直接从生产界面切到调试界面,让其看说明书,傻眼了--违规操作。

网友V:
熟悉操作和工艺流程会让检修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生产违规操作对设备损坏影响最大

网友W:
常碰到、旋纽旋错档了-说设备不正常

网友X:
操作引起的故障,除了培训操作人员外,有两个方面也可以改进:

1:提示信息。对于当前状态的信息提示。给维修维修者更可能多的信息帮其排查故障。

2:防呆逻辑,对于各种状态下防呆逻辑的处理,尽可能保护设备。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学修数控机床是不是得学会数控机床操作?
这个不必要,学好数控车床结构及基本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Y:
掌握综合知识越多,维修起来越得心应手

楼主:
设备维修应搞预防维修
不要事后维修

网友Z:
操作,工艺流程都很重要,掌握了,对维修事倍功半

网友AA:
学维修,还是得懂最基本的操作呀

网友AB:
到什么时候都要学,老师多

网友AC:
搞维修的会操作修起来就快的多,否侧操作工忽悠你

网友AD:
操作工有时经常犯错误

网友AE:
公司招人确实喜欢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