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维修问大家

楼主(2017-01-24):
第一次接触微波炉 一台松下 好像是仿冒产品,机械版,主线就是不足一平方铝多股线 检查就是短路,参照上图
监控器开关所处位置。确实是短路状态,为啥,监控器开关是做啥用的,强行联接RD RD试机可以吗,修不修好无所谓了。取消NC到BL 可以吗。

网友A:
主要监视开、关门的,关门时常开点通,为电路做准备工作。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由于微波可以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出于安全考虑,设计的电路在门打开时保证电源不能送到磁控管,若由于意外送上电时,电源短路会烧断保险管,从而保护人身安全。你修微波炉时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微波炉磁控管坏的较多。

网友C:
可以临时接通,测一测磁控管F,FA端与外壳是否短路

网友D:
一般都是门上的监控开关不良引起的

网友E:
如果自己之前没有任何的维修经验,建议送外面的家电维修部进行维修,快过年了,人身安全可是首位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何时何地人身安全都是主要的,

网友F:
你确定是短路状态么,微波炉只要门打开就关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是短路状态么,微波炉只要门打开就关断电源
-------------------------------------------------------------------我还真没注意好像是开门时和关门时都是短路状态。这么看好像是门控开关出了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由于微波可以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出于安全考虑,设计的电路在门打开时保证电源不能送到磁控管,若由于意外送上电时,电源短路会烧断保险管,从而保护人身安全。你修微波炉时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微波炉磁控管坏的较多。
确实如此,说的很全面了

网友G:
最好不要强行链接,万一别的地方有故障,损坏范围更大

网友H:
门开关是防止门未关使用微波泄露

网友I:
这个可没修过,找修过家电的问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门上的监控开关不良引起的
   这位师傅说得对。表情我家的微波炉曾经是这个微动开关坏了。门子闭合时机械机构可触动一个微动开关,开门闭合,关门断开,有时由于机械磨损造成微动开关触动不了,典型故障现象就是通电爆保险管,也就是楼主说的短路状态。我是在磨损后的塑料机构上垫了一块薄铁皮,成功修复,使用一年多了,也没有再坏。请楼主也检查一下这个开关。请注意,外壳没有合上时不要开机试验。

网友J:
真有才,电工就是多面手

网友K:
微波炉电源线竟然使用铝芯线,第一次见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明天拍照给你看看

网友L:
微波炉中的门监控开关起到保护作用,在微波炉工作过程中打开门,有个开门微波泄漏的说法,若监控开关失效,开门将会正常烧毁微波炉的保险丝,确保打开炉门微波炉不会继续工作,否则,将会是很危险的。

楼主:
检查发现,微波炉门开,关时都是短路状态,可以确认是门控开关出了问题,根据朋友们的提示,辞退了那只自称是舍己救人的门卫,【安全门控开关】由另外两名门卫【另两个门控开关】继续执勤,微波炉就算修好。看图片,这台松下微波炉内部的主线够细吧,不会是纳米材料的吧,准确估计在0.5--0.75平方之间铝多股线。

楼主:
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另一台格兰仕电脑板微波炉。             故障现象,编程输入,开机,炉盘转动,风冷,提示音,均正常,烘烤正常,微波时没加热感觉,我用一千瓦电炉代替微波升压变压器实验确认变压器输入没问题,

楼主:
继续查,发现变压器输出端还有一个0.7安保险损坏,修复后微波炉微波加热正常。

网友J:
没有修过,看看是怎么修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在这里提供一下微波炉有关技术参数:

1.变压器检测   高压变压器约1-2欧;次级线圈约200-300欧;灯丝线圈约0欧;初级线圈与变压器外壳(无限大);灯丝线圈与变压器外壳(无限大)

2.磁控管的检测    灯丝两端约小于1欧      灯丝两端与外壳(无限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线的确有点细。

网友M:
你那个应该不是吕芯线是铜线

楼主:
您仔细看看铜线还是铝线

楼主:
回复 网友M:
您仔细看看是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M:
回复 楼主:
是多芯银白色的线芯吧   一般多芯银白色的线是锌铜线  你可以用刀刮一下看里面是不是黄色的

楼主:
看过多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