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两例维修实例

楼主(2017-01-25):
 放假了,但公司生产不停,所以值班是必须的。虽然生产照常进行但相比平日乱事还是少了很多,闲来无事再发两例维修实例。
  1,  其时刚接手整个分公司电气管理工作不久。汛期,午夜,一台防汛用110KW泵无法启动,当事车间电工未能解决问题,调度室调度其他车间值班电工(大概是两个车间的吧,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有五六个电工在现场),依旧没能解决,最后调度电话给我。到现场后看了一下设备,一星三角启动柜而已,故障现象为星启动电机运行正常,当转换到角运行时接触器吸合瞬间直接跳开。询问当班操作工,得知此泵已经很长时间未开,只有超水位时才会开启。认真对柜子及电机进行了检查,未发现明显故障点,于是让他们重新启动一次,现象如他们所说,星启动过程中电机运行声音电流均正常,基本排除电机原因,但发现在角接触器吸合的瞬间电流表到顶电压表降到300以下(柜子上有电压、电流表),断开瞬间可见接触器灭弧罩内有强烈的电弧。于是便怀疑角运行时的大电流使电压降过大导致角运行接触器线圈电压过低无法保持吸合而跳开。再仔细询问电源来自哪里,以前启动是否困难等问题,答复,电源来自200米外的一个选矿车间配电室,以前启动很正常,这样的故障第一次遇到。再问选矿车间电工,近期他们车间是否有配电改造,答复,新增了一套系统,配电未改造。于是怀疑新增系统的负荷导致了整个配电容量的上升,而线路较远(200多米)当泵角运行时的大电流导致线路电压的严重下降。这时公司老总感到现场,问了我大概情况,告诉我情况很危急,必须尽快设法开启水泵,询问有何建议。于是就把我的怀疑告诉他,他不是太懂就要我直截了当告诉他该怎么做。我建议他把整个选矿车间全停了,然后开水泵,水泵开启完毕后再开车间。(说实在话,当时这个建议是有些冒险的,因为停下整个车间不是一个小事,当时也就是老总在场否则谁也不敢下命令的,而且一旦停了还是无法开启我就会脸面无存了哈)。老总很果断(也可以理解为他很信任我)下令把整个车间在最短的时间停下,然后重新启动水泵,一次启动成功。然后选矿车间再按程序开车。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建议撤掉星三角启动柜改用变频器控制,避免启动电流且便于调整流量,老总采纳。
  2,  多年前的事情了,也是夜里。一90KW转子绕线(即滑环电机)电机,后级负载为球磨,停车后重新开车时电机转动无力无法运行,值班电工(十多年的老电工)现场检查后判断电机坏了,要求换电机。车间千辛万苦到别处拆了一台同型号电机换上后故障依旧,此时已经历时五六个小时了,车间主任无奈电话给我(私人关系),到现场后和当值电工沟通了一下,试了一下控制柜的控制路,没有问题。因属老设备,采用的是频敏电阻启动方式,柜子上只有一个电压表和一个电流表。问电工,有没有排除一下主线路,答复拆下先用万用表测量了,没问题。我不以为然,因为接触不良或者线路将断未断时测量电压或测通断是不能确定的,一旦是这样的状态通过电压是没问题的但大电流是无法通过的,于是我让他给找了一个钳形电流表,让车间重新启动电机我则快速测量三相电流,结果发现其中一相电流很小,让电工重新找一根75平的线直接代换下那根电流小的线(不敷设,直接拖地到电机),重新启动开机成功,三相电流平衡。证明那根线路在敷设管内已损坏,建议他们全部重新换线。

网友A:
你们那电工的技术水平有点担心哦,

网友B:
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C:
分析故障原因很到位

网友D:
受益匪浅,楼主棒棒哒

网友E:
值班电工就这样了,电工班长水平,这两个实例值得学习!

网友F:
这两个案例都是启动困难问题,电压压降大,电缆损坏。
希望多发类似贴

网友G:
楼主这两个例子得有大半的值班电工处理不了,技术,经验,临场决断能力都得过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爱的小宝贝,看起来到这个世界没有多久啊,男孩还是女孩?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男孩儿

网友H:
有点奇怪的是你们这么大的电机竟然没有安装其他的缺相保护等综合保护器么,有就是很好判断的,价钱也不贵

网友I:
线损虚接引起电压降过大是造成两例故障的根源。判断这样的故障的确要具备一定的实际维修经验才行。给电工班长点个赞!

网友J:
线路虚断确实没遇到过,学习了,要不也会进死胡同啊。我也来说说我一例故障吧,记得去年设备小故障前一天我休息的。第二天上班接手的,老大告诉我设备不能启动,就很简单的电机启动,直接按下接触器能启动,我问按钮什么的换了没,答曰有同事换过了,然后我就凌乱了,一电机正转电路,接触器能手动吸合按钮都换过了,难道按钮线路有问题?一番检查下来同事换的按钮是拆机件,是从其它设备上拆下来的,安装前根本没检查表情,还我白折腾啊。表情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K:
楼主业务能力很强,心细。一般像启动柜故障我会断主回路电源但试控制回路,先控制在主回路。楼主直接观察电压表就准确判断故障,快速准确,有学一招

网友L:
楼主的水平真棒

网友M:
楼主很细心,观察过程很细致

网友N:
看来楼主是高手啊!
磨练的很到位!

网友O:
分析问题很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P:
多发些这样的案例我们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Q:
楼主发的两个两个案例很有价值。赞一个。一个是因为电源容量不够,造成压降大无法启动。一个是因为线路虚接造成缺项,无法工作。

网友R:
放假生产不停用机器人吗

网友S:
起动引起的压降,没有遇到过时,可能难以注意到。

网友T: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电工的技术水平有点担心哦,
也不能说其他的电工水平低,只是楼主的经验丰富

网友U:
班长果然高手啊

网友H:
我来一个,多年前处理的一台挤出机跳闸,塑料挤出机,直流电机90千瓦,驱动器有问题,换了个原厂的驱动就是开机不能正常运行,可以启动,但是加速就跳闸,曾经怀疑了电机的问题,但是检测不出来,驱动是新的,思前想后怀疑是接线问题,但是由于是使用原厂配套,接线和原来一样,最后怀疑是驱动的相序检测有可能出厂标记可能有偏差,换一下相序检测线就好了,搞了差不多一天啊,可以上糗百头条吧

网友V:
楼主经验很丰富
第一个故障,线路是有些太远,加大电缆面积,看看能解决???、

网友W:
这样的经验是最值钱的!!

网友X:
第二个故事,点赞。其实,查故障一个是方向,一个是手段,二者不可或缺。方向对了,再加上有效的检测。问题立马锁定。楼主干得漂亮。

网友Y:
实战经验帖,值得学习

网友Z:
这种实战经验贴,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AA:
这就是工作经验的积累

网友AB:
赞、赞…不愧是老班长

网友AC(2017-03-07):
经验,还是经验。
电工小子

网友AD:
这两例故障排查堪称经典案例了

网友AE:
这就是经验积累,方法好用还高效。。

网友AF:
受教了!非常值得借鉴.

网友AG:
果然是老手

网友AH:
引用 网友Q:
楼主发的两个两个案例很有价值。赞一个。一个是因为电源容量不够,造成压降大无法启动。一个是因为线路虚接造成缺项,无法工作。
这两个现象都是典型的故障现象 ,值得注意 和学习!

网友AI(2017-04-19):
这样的故障经常有,只要多东脑筋,临场经验多不被,不被故障本身迷惑各方面因素考虑周全就容易排除故障

网友AJ: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AK(2017-08-01):
回复 楼主:
楼主,关于第一个电压压降,导致接触器无法吸合。如果拆掉主回路,单独起控制回路,是不是可以判断好坏。
我这边也遇到类似的事,75kw风机,星角启动,电机转换到角运行一秒,电流突变到900+,直接把配电柜跳了。还没找到根本原因,目前怀疑接触器打弧

网友AL:
引用 网友AK:
楼主,关于第一个电压压降,导致接触器无法吸合。如果拆掉主回路,单独起控制回路,是不是可以判断好坏。
我这边也遇到类似的事,75kw风机,星角启动,电机转换到角运行一秒,电流突变到900+,直接把配电柜跳了。还没找到根本原因,目前怀疑接触器打弧
转换时间加长,试试

网友AM:
楼主是高手啊!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关于第一个电压压降,导致接触器无法吸合。如果拆掉主回路,单独起控制回路,是不是可以判断好坏。
我这边也遇到类似的事,75kw风机,星角启动,电机转换到角运行一秒,电流突变到900+,直接把配电柜跳了。还没找到根本原因,目前怀疑接触器打弧
通过现象可以基本可以判定控制路没问题,拆主回路很麻烦的。
你那台75KW的,首先以前用过没有?如果以前正常应该查一下线路或者角接触器。如果第一次用,要查看一下角接的线端是否正确,错了会直接造成短路而跳闸。

网友AK:
回复 楼主:
我搞这台设备'也很久了,以前都是好好的。跳闸前上午,因互锁,这个风机启停很多次。
我自己也做了很多测试,断主回路电,接触器动作正常。
调大延时时间,没变化。考虑到跳闸前风机多次启停,怀疑接触器触电打弧,打磨触头。没变化。短路可能性小,短路的话,瞬间电流上千。

网友AK:
回复 楼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干了很多事,打磨触头,检查电机绝缘,轴承,调节出线柜整定值,以及调整24vdc电源电压。最终风机启动了,可能故障出在这里某一个点,但是我更趋向最后一个 24vdc电源电压,电流问题。
我也就这个开一个帖子。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AN:
可爱的小宝贝

网友AO(2017-09-11):
如果值班电工都很厉害了,那电工班长就不存在了!

网友AP:
每个人都有一本维修百解集。

网友AQ(2017-10-22):
有时测电流比测电压好使,容易发现隐藏的故障。建议万用表 钳形表 电笔搭配使用,尤其是测量疑难故障时特别管用。要养成全面考虑问题的好习惯,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做事情仔细认真,勤于思考,勤于总结。

网友AR:
就喜欢这样的实例分享,很不错,我是因为线路虚接特别尴尬过一次,还是自己的公司人接的。

网友AS: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搞技术的人就要多学习…

网友AS:
回复 网友R:
欢迎各位同仁多学习多交流!

网友AT:
为什么车间停下来之后  就可以启动电机了 这里不是很懂 !

楼主:
引用 网友AT:
为什么车间停下来之后  就可以启动电机了 这里不是很懂 !
因为这台电机启动电流较大且线路远导致角接时压降过大线圈吸合电压不足,都停下来以后变压器负荷全给这台电机,就会保住电压完成启动运行,启动完毕后再开启车间其它设备。

网友AT:
好的  谢谢师傅  这些知识书本上都有只是现场处理问题时都一时想不起来!看来理论很重要啊!

网友AU(2017-12-05):
有好多旧厂,小电机都是用铜包铝线,用了十来年,动不动就会造成电机缺相烧坏

网友AV(2018-02-21):
值班电工跟维修电工是有区别的

网友AJ:
楼主好经验,大大师级别的。。

网友AW:
难得的经验,受教了!

网友AX:
不错,能解决问题的那才是电工,不然就是摆设了。

网友AY:
回复 楼主:
楼主经验丰富,定是久经沙场。分析处理问题针对性,我们后辈学习了。

网友AZ:
值得学习的经验。多问一下楼:星接起动到什么程度?如电流多少?转速多少?转到角接。有时过早转换也会造成电流过大,电压降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Z:
值得学习的经验。多问一下楼:星接起动到什么程度?如电流多少?转速多少?转到角接。有时过早转换也会造成电流过大,电压降过大。
星启动已完成,电流具体多少记不得了但电流已落下并平稳,转速未知,但通过听声音可确定转速已稳定。
是的,星启动设置时间不够会导致角接时电流过大,严重的会直接导致开关跳闸。

网友BA:
学习了,班长加油多发点这样的实战贴

网友BB:
经验丰富  像这样的实例多发点

网友BC(2018-05-06):
回复 网友AT:
车间生产用电设备多,电压不够,

网友BC:
都是实战经验,大家多多交流学习

网友BD:
像这样长距离的线路,可以就地安装补偿电容,减少压降带来启动 困难的问题。

网友BE:
YY啊总有玩Y:咯在

网友BF(2018-06-09):
有经验的师傅

网友BG:
这些故障都是小故障,工厂电工经验不够丰富,还有就是工厂电工权利有限

网友BH:
有点领导样,敢作敢为。比有的单位领导强多了。

网友BI(2018-07-11):
班长经验丰富,线虚载荷量不足,这故障不好查,完全靠经验

网友BJ(2018-09-04):
以寡人之愚见,第一个案例的控制电源可以加一个稳压电源,几百瓦的足够,省事还省钱。

网友BK:
好经验值得信赖的朋友

网友BL(2018-10-19):
厉害??,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加经验

网友BM(2018-11-19):
很好的经验呀

网友BN(2018-12-31):
分析的很好,问题解决。

网友BN(2019-03-03):
厉害,这班长水平很高。

网友BO:
回复 网友BN:
学习了

网友BP(2019-04-09):
虚接现象有处理过一个案例。当时电瓶车(矿用机车)用的是24V直流控制,当时负极虚接,当你用表打电电压的时候正常,当你启动负载就不行。以为线路有问题,查了好几个小时偶然发现负极虚接,重新紧固,故障排除。

网友BQ(2019-08-16):
排。盘盘你与拨号盘百  白破。  配 篇老婆排=婆婆。。破破o

网友BR:
回复 网友BN:
虚接遇到过断路器内部虚接的,更头疼。线路不远就几米,电机不大就3kw,停机检查三相电压正常,开机,电机缺相运行状态,因为修过电机,老班长判断是电机维修问题,我到现场,不管三七二十一,电机刚修过,先不考虑,边上有其他电源,不用测量先直接换一条线路测试,直接解决问题。

网友BS(2020-03-17):
小宝宝表示很惊讶,哇,你好厉害啊!

网友BT(2020-10-12):
电压降首先照明会明显暗下来

网友BU(2021-03-13):
相当好的经验!

网友BV(2021-05-27):
楼主怎么加好友,线下可以向您学习

网友BW(2021-12-23):
这上面誰发的这个幼崽真可爱??

网友BX(2023-04-05):
看了你的分析,发觉你相当睿智!头头是道,合情合理。我再做30年电工也赶不上你的水平,因为我悟性太差。

网友AJ:
好经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