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些关于IGBT模块的问题。。。本人新手,希望大家能帮忙一下。。感谢

楼主(2017-01-25):
正如图片所示,此IGBT模块为什么每一个引脚都用几根的导线来连通呢?用一根不行吗???
我能够辨认出里面的6个晶闸管和6个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就看不出来是哪一个了?还是说它是外部接滤波电容呢?
还要制动电路我也无法辨认。。。求指点

网友A: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网友B:
用多根是并联扩流啊。用一根,焊接、整形等难度就大了。滤波电容(开玩笑)模块内部能放得下吗?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看了一个下午终于看懂了哈,不过也感谢你

网友C:
IGBT模块我还没有拆开看过
内部的线好多啊!

网友D:
呵呵,如果你的图片上是一块电流规格是50A的变频器IGBT模块,一根细导线能流过50A的电流吗?只有多根导线并联才有可能。另外滤波电容因为其内部有电解液体的缘故,和其本身的体积庞大的缘故,所以不能一起封装在模块内部。

网友E:
能看出二极管和IGBT就比我强

网友F:
对模块的内部还真没研究过,只是在修变频器的时候坏了,只是把它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花了一个下午才把里面构造对照电路图一一看懂

网友G:
模块内部怎么会有电容

网友H:
我虽然是看不懂,但引脚用多根细线我知道是为了扩流,就像绕电机一样,大电机不可能用一根粗线去绕,而是用几根细线代替,不然没法下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照着电路图就能慢慢理清楚的

网友I:
我也拆过,但都是炸机后的,没有你这个清晰
谁知道,里面的导线什么材质的,能承受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J:
所以模块是不能随便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网友K: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有的说含有银

网友L(2024-02-25):
纯铝丝,首先很软,其次锡焊不了。载流量大是因为散热好

网友M:
化学分析好像是钼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