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伺服驱动里面的这个变压器是输入开关电源电路吗??用来把DC BUS变压为弱电来供弱电电路供电吗?

楼主(2017-01-25):
还有绿色的大电容是用来滤波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吗??
黑色的继电器又是如何使用呢??还有一些其它的元器件我也不了解,能否讲解一下?感谢

网友A:
呵呵,这个没图纸有时候不好解释,开关电源的特征就是肯定有开关变压器,电源虑波电容体积都是比较大和电压比较高,至于工作原理就看他实际的配置

网友B:
这个看看书,找书看看,不要做拿来主义,看完再说

网友C:
绿色的电解电容通常是滤较高频率的,
其主要作用还是滤振荡电路引起纹波,让其不影响电网,
至于电网的纹波影响,对于开关电路来说,小儿科啦,
所以这些电容坏了,甚至拆了,产品一样能工作,但周边用电设备就受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说整流出了的电压不用滤波直接使用也可以吗?哈哈我两个绿色电容了是直接接在整流出来的电压上面,所以确定是滤波电容了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整流出了的电压不用滤波直接使用也可以吗?哈哈我两个绿色电容了是直接接在整流出来的电压上面,所以确定是滤波电容了哈
因为匹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效率的,效率不好就会发热。所以别拆了不用,
不然那个效率差的话,发热会把元件烧了都有可能。

网友D:
这种形状的变压器,很明显就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其旁边的附属电路都是开关电源供电系统,因为一台伺服驱动器需要多路不相同的电源电压供电,比如CPU芯片需要5V或者3.3V供电,而大功率的IGBT晶体管的驱动电路可能需要12V或者24V供电。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你在开玩笑吗?开关电源至少有个最小输入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在开玩笑吗?开关电源至少有个最小输入电压
没有开玩笑,用上“甚至”一词是合适的,
如电源设计为85-250V输入的,那么整流没有滤波,那电源输入电压的变化也在设计输入的范围内。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没有滤波,母线电压波形你是怎么样的?开关电源能在输入低于输出正常工作吗?你的电源是什么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