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5):
ACS800变频器上电就报FF51故障,换了四对主控板,只有一对能解决问题,其他三对主控板放到别的变频器上就能用了。这种现象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应该可能是参数设置或者换的时候没有注意点

网友B:
你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呢

网友C:
用好的那块上传下载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上传下载啊?需要什么数据线什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