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5):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师傅,恒压供水的PID参数,不加D值会更好吗?

网友A:
你有没有去掉D值试试?
我至少没有这样干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都是把D值设成0的

网友B:
一般不用加d的

网友C:
实践才是硬道理,试试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加不加都可以,一般我都不管D

网友E:
我不加的,

网友F:
D值一般都不用设置,只设置P,I值

网友G:
PID闭环调节器,加 D 还是不加 D ,主要是影响系统是否超调。

如果是欠阻尼效果,就是有超调,但实际值达到设定值的时间短,那么 D 的作用最好屏蔽掉;

如果是过阻尼效果,就是没有超调,但实际值达到设定值的时间长,那么 D 的作用最好加强。

根据自己的现场需求,调节 PI 的时间常数与实际被调量的机电时间常数适配,然后再根据是过阻尼还是欠阻尼特性更符合现场需求,去加入 D 的调节。我想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H:
用的最多的就是增量式PI控制,基本上都是这样吧。至少我看到的都是。

网友I:
理论的事,前面的也说了,
在实际应用中,效果OK不就行了吗?加不加没所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