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报警

楼主(2017-01-25):
型号ACS550-01-246A-4变频器面板显示drive not responding-驱动没有响应,求高手指点,不影响使用,但出现故障后不会显示故障

网友A:
这个问题得需要查找资料手册看看,一旦修复完成,下次出现类似于故障机会很少的

网友B:
建议你试一下系统复位在重新设置数据试一下,有时候系统误报

楼主:
正常生产时,面板一直显示我所述的那一行英文,如果出现报警也会一直显示它,不会出现其它的报警信息

网友C:
看看说明说,是不是那设置有问题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试一试。

网友E:
CPU板坏了,供电短路。

网友F:
这...?是不是参数里把故障屏蔽了?还是查一下参数表,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从表述的现象,好像系统对故障没有任何反应了?不影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