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开关未复位故障

楼主(2017-01-25):
行车摇控器控制,摇控给行车送电送不上
1. 更换新电池,失败
2. 检查空开正常,电压正常。司机室送电能送上。确认摇控器回路问题
接收机工作正常
短接输出,能送电。
摇控操作,接收机无反应
排查摇控器启动钮,急停  正常
抽烟,想一想
发现电磁吊开关在吸磁位,打回
送电正常
停电后将电磁开关打至吸磁,送不上电
原因找到
告知生产操作步骤

网友A:
你这是安全操作规范还是什么

网友B:
很多都是因为细节操作出问题导致的!

网友C:
又是操作不规范
为什么司机室可以送上电?

网友D:
要搞清控制原理啊!

网友E:
遥控器上底下行就是一个磁性开关,你那个开关不在位置不可能开机

网友F:
看不懂?太简洁了

网友G:
年终检查维修记录,你可以给领导说到工控论坛去
感觉楼主在写值班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操作不规范
为什么司机室可以送上电?
司机室是驾操~,和摇控器不是一个回路

网友H:
写的详细,以后就按你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安全操作规范还是什么
处理经过和思路

网友I:
看来是操作顺序问题,知道了就好办。

网友J:
设备操作培训不到位

网友K:
新年你单位问题挺多啊

网友L:
电气联锁原因。所有电气联锁都是为生产安全而设计,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