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6):
http://m.gkong.com/bbs/428157.ashx

这是以前发过的贴子。因为能正常开关,没管他。前几天加了个时控开关,加了之后开不起,不得不查清线路,通过分析,我自己画了个草图,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这个柜子有几台电机,控制回路共用一个380v的电源,因为我在接线过程中,有根控制电源有个地方断了,是柜门上一排的按钮一路并接过去的。
这种接法安全隐患多,书上是没有过的,不知道是哪个自学成才的电工的杰作。

网友A:
好神奇的思路啊,我是想不出来的。

网友B:
有安全隐患最好还是改成正常的方式吧以免日后发生事故。

网友C:
这电路有点奇葩,就不怕烧啥

网友D:
这电路绝了,也不怕相续整错了短路放炮了。

网友E:
这种接法唯一的好处缺相会跳,但缺点多

网友F:
这个电路有问题,存在短路危险

楼主:
我想没学过电工的能接成这样也不简单了。

楼主:
也启发了我,以后遇到辅助触点不够,可以用这种办法,其实它这里辅助常开可以不要,后面另一相控制电源也不要接。

网友G:
不很专业的人士的“杰作”!

网友H:
这种控制方式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I:
上电再说吧。

网友J:
也是个高手,看了半天也不是很明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电再说吧。
每天都在用,一直是人开关,我加了个定时开关。

网友K:
这个是部分人员在没有备用的常开辅助触点的状况下想出的应急的接法,不建议常使用

网友L:
哈哈,居然还能这样接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部分人员在没有备用的常开辅助触点的状况下想出的应急的接法,不建议常使用
表示赞同  。关键是楼主已经把常开辅助触点串进去了

网友N:
怎么还和主回路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部分人员在没有备用的常开辅助触点的状况下想出的应急的接法,不建议常使用
表示赞同  。关键是楼主已经把常开辅助触点串进去了
实物图是这样,可以简化的

网友O:
这种接线的电工应该J就是缺德,他危害的其他电工的安全,试想一下,如果在电机停止的情况下,检查电机是不是有触电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种接线的电工应该J就是缺德,他危害的其他电工的安全,试想一下,如果在电机停止的情况下,检查电机是不是有触电的危险,
也怪自己没验电哦,我们用过西门子软启动有一相是直通的,在电机没启动时也是带电的。

网友P:
控制电路相当于取自两个电源,估计可能是对电路有些了解、又想做得更保险而为之(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但未顾及到由此带来的问题;
遇到过类似情况,他人将一控制电路修改得较复杂(以求更完善),却不能正常工作(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Q:
红圈处显得多余了
既然有红圈处的辅助触头,就没必这样设计了,最好设计成传统的自锁电路

网友Q:
最好改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最好改成这样

这样接也是不好的,两个按钮之间不应该有两相电源,最好还是按标准的接

他这种接法有地方是多余的。在没有辅助触点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

楼主:
标准接法就不用我画了,就他这个接法,我觉得这样改好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标准接法就不用我画了,就他这个接法,我觉得这样改好些
有个缺陷就是L1的控制回路保护无效

网友R:
自己明白,就是自己的

网友S(2017-03-16):
引用 网友E:
这种接法唯一的好处缺相会跳,但缺点多
问题是如果L3饿断相是不会跳的

网友T:
会放炮的 真会放炮的

网友U(2024-04-06):
为啥我隐隐有种会放炮的感觉呢

网友V:
这种电路看起来不像是设计初始结构图,可能是维修后省事而改出来相同原理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