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6):
三菱PLC里有个这样的指令,跟变频器有关的。找了很多资料,一直没弄懂这个指令是干嘛的。
我理解的是,是不是在通过变频器给电机加速或者减速时,加减速的时间?
各位师傅知道的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变频器里有叫斜坡时间,是与加减速的有关的参数设置。没有爬坡,另外在传动控制系统,有一个术语叫爬行,说的是电机转动很缓慢的一种状态。

爬坡?要么是翻译的问题?要么与行车驱动有关?一般在机动车整车动力测试中,有一个项目叫做最大爬坡角度试验。总之,楼主的问题不知道说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里有叫斜坡时间,是与加减速的有关的参数设置。没有爬坡,另外在传动控制系统,有一个术语叫爬行,说的是电机转动很缓慢的一种状态。

爬坡?要么是翻译的问题?要么与行车驱动有关?一般在机动车整车动力测试中,有一个项目叫做最大爬坡角度试验。总之,楼主的问题不知道说的是哪个?
哦,就是斜坡指令。
是不是我理解的那样,指令给定的是从速度1  到   速度2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B:
指令给定的是从速度1 ?到 ? 速度2所需要的时间
你说的是其中之一的应用,可以这么用于变频器,但实际上变频器自己完全可以实现,没多大实用意义。
其实,该指令是针对某些不具备斜坡信号变化功能的设备。

网友C:
就是制定一个数据按照一定斜率变化,可以用这个数据给模拟量,然后用这控制变频器,当然也可以用于其它场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哦,这么回事呀。PLC发给定数据,设置斜坡的斜率也是有用的。特别是针对变频器外闭环的给定值,有了这个功能,就很好。比只能阶跃给定控制上要更平滑。有了这个图,就看明白了。

网友D:
一头雾水,神马时候出来新指令,爬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头雾水,神马时候出来新指令,爬坡指令
斜坡

网友E:
看过介绍,说是每个扫描周期都会加一个值,然后输出。实在是想不到有什么用

网友F:
斜坡指令,可以让数值在一定时间内按一定的斜率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