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发生的故障

楼主(2017-01-26):
车床在使用中突然停机,
去后发现没有跳闸,但plc没电,
启动油泵无反应,检查停止和急停发现操作工在放工具时,由于工具未放稳,现场车削时振动大,致使工具位移触发了急停,所以突然停机

楼主:
今天处理故障存在误区
plc都没电,启动油泵是错误判断方法。
这东西是启动按钮按下,送电接触器吸合,plc有电
然后启油泵,压力到冷却风机启动,
按正反转按钮就开始旋转了

网友A:
描述清楚,题材选择也有特点,整体不错;如果标题能够点出主题,则会更好。

网友B:
楼主还没有放假啊

网友C:
楼主春节值班吗?我也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描述清楚,题材选择也有特点,整体不错;如果标题能够点出主题,则会更好。
版主这是要当语文老师的架势啊

网友E:
2楼的分析,我感觉很好。做完一件事情以后,要有一个回顾,梳理一下自己的处理过程和逻辑性。这种行为如果养成了习惯,那真的就是高手了。这么做可以使自己在以后避免盲从处理问题,并且尽量不犯低级错误。大拇指赞!

不过这设备如果能误碰急停按钮导致停车?那这个设备的急停按钮位置一定放置的不合理了,急停按钮放置位置的原则,我认为应该有两点。第一,明显处,且易在紧急情况好操作;第二,与操作工的正常工作没有干涉。楼主这个问题明显违背了第二条原则,它离着操作工的正常工作区间太近了,导致这玩意有点碍事?

嘻嘻,个见,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为现场共有2个操作箱
其中一个属于操作人员经常使用的是刀架控制箱,在使用过程中,按规定,上面不允许放置任何东西
但是操作人员为了图方便,避免上下取工具,经常将工具放在上面
其实 碰了急停是小事,如果操作工在下件或是调整螺栓时,如果工具误碰刀架前进或是旋转按钮,后果不敢想象
这个弊病也需要设备维护人员进行完善。

网友F:
车床还在运转,你们还真不放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订单急,车工在加班加点。
所以违章操作也时时发生。

网友G:
震动造成的吗

网友H:
操作工真神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描述清楚,题材选择也有特点,整体不错;如果标题能够点出主题,则会更好。
版主这是要当语文老师的架势啊
使用好母语,这是应当的(题外话);
帖子标题准确,有利于帖子的阅读(题内话)。

当然,我只是建议,具体可自己掌握;
做技术的嘛,力求严密、严谨、表述准确,也是很好的。

网友I:
类似的事经常遇到,遇到故障不急于找问题,先问经过
向这种plc都没电了,先解决plc供电问题

网友J:
向过大年还坚守在一线的楼主问声辛苦了。

网友K:
好大型的机床。

网友L:
不错,关键是经验积累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的,只要有不安全的隐患就应该有所改变,操作规程的制定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更有效地是不安全操作不可能。比如说,操作箱上根本放不了工具。想放都放不了。不就行了吗。弧形的?或者是斜面的?可移动悬挂的?等等

网友M:
我感觉要是plc没电,第一步应该找plc供电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只要有不安全的隐患就应该有所改变,操作规程的制定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更有效地是不安全操作不可能。比如说,操作箱上根本放不了工具。想放都放不了。不就行了吗。弧形的?或者是斜面的?可移动悬挂的?等等
非常好的建议

网友E:
回复 楼主:
现在设计系统,越来越注重安全性。避免人为失误导致错误。

网友N:
这台有点象8M卧车,卡盘直径1.25米,PLC应该是后续改造的吧,原来应该都是继电器控制的吧

网友O:
太敬业了。这时候还在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台有点象8M卧车,卡盘直径1.25米,PLC应该是后续改造的吧,原来应该都是继电器控制的吧
原来就是plc控论
西门子直流调速
青海生产制造
2米直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台有点象8M卧车,卡盘直径1.25米,PLC应该是后续改造的吧,原来应该都是继电器控制的吧
原来就是plc控论
西门子直流调速
青海生产制造
2米直径
哦,我原来开的是10米卧车,后来也改直流调速,原来是100千瓦直流发动机带80千瓦直流电机,太耗电了,后来改造了,看到你发的图片好熟悉啊,那时车一刀单边15MM,铁屑都是拖拉机来装的

网友P:
回复 楼主:
只要是误动作,就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N:
说道刀削 ,非常危险,这东西刚下来还是带温度的,能把线烫坏,如果碰到身体,更可想而知了。车工作业时,我一般都远离。

网友Q:
哇?上面还挂了一个卡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