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时间的读取

楼主(2017-01-26):
s7-1200用时钟读取指令读取的PLC时间为什么差八小时,日期,分,秒都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s7-1200用时钟读取指令读取的PLC时间为什么差八小时,日期,分,秒都正确。

因为读到的是格林威治时间,中国处于东八区,正好相差8小时

楼主:
楼上师傅你好,哪怎么改呢?

网友B:
plc不能设定时钟?
或者加减处理下

网友C:
应该可以修改的

网友D:
WR_SYS_T指令修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s7-1200用时钟读取指令读取的PLC时间为什么差八小时,日期,分,秒都正确。

因为读到的是格林威治时间,中国处于东八区,正好相差8小时
这个都没注意 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WR_SYS_T指令修改

在组态CPU属性时间内设定时区,也可以使用SET_TIMEZONE来设定时区。

通过RD_LOC_T指令来读取本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