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7):
要是有集成了PLC功能的伺服控制器就好了啊?芯片内通信,速度会比较快啊。省总线时间,省接线
最好是的PLC语言,我自己可以定制功能,总体材料成本也省了

网友A:
台达B2伺服也有类似功能吧,软件设置好程序外部给触发信号就好啦

网友B:
台达系列可以,那天我尝试一下

网友C:
简单控制的,台达B2还是可以用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