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7):
年后一个项目是用欧姆龙FH系列视觉检测喷码有没有,用的是30W黑白相机,速度620个/分钟,不知道检测效果怎么样,有没有用过相关应用的大神,本想和欧姆龙技术沟通下,不过放假了,也要年后才可以

网友A:
只是检测有没有这么简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检测有没有这么简单?没问题
还有就是喷码字有没缺,主要是现场怀疑有干扰,有时喷码会缺字,目前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网友A:
有没有,一个数字关电就可以解决,笔画是否缺,30w可能小点

网友B:
相机勉强,关键是你的通讯处理和运算的速度

楼主(2017-03-10):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我们,我们是欧姆龙代理,有视觉团队加3241713139
是微信还是QQ

网友D:
这个项目是不是华润那个,指定要用欧姆龙的,其他免谈

网友C(2017-04-11):
回复 楼主:
qq

网友E:
用巴斯勒500万像素镜头。迈德威视130万

楼主(2017-05-13):
试了下,由于没喷码,检测两个简单的字,试了几次耗时120毫秒,估计检测喷码速度也会勉强点,还有个摄像头检查面积及颜色,主机处理速度跟不上

网友F(2018-04-17):
看你的视野多大,一般来说30万检有无是完全够了。用一个灰度检测工具就行啦,检测时间大概也就20~3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