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低,问题找到

楼主(2017-01-28):
利用停机时间,检查发现厂区轨道电压低,380/36,共4台,有1台低压侧有一相烧断,焊接后正常

因为4台并联,只能分开测量
谁还有更好的主意
我借鉴一下

网友A:
都是为了毛爷爷。

网友B:
修好就好了啊

网友C:
都是为了生活,上班

网友D:
确实不好,变压器阻值判断也非常小

网友E:
并联,除了分开(可能的话分组)测量,未想到更好的办法。

网友F:
4台并联?是原边并联?还是副边并联?

网友G:
有些行业是必须上班的,比如钢厂的高炉,就不能停机过年后再开。

网友H:
除了测电流暂时没有想到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4台并联?是原边并联?还是副边并联?
原副边全部并联
有好方没确定缺相吗?
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行业是必须上班的,比如钢厂的高炉,就不能停机过年后再开。
高炉启停一次费用很大
高炉停风影响范围大

网友I:
钳形表卡电流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4台并联?是原边并联?还是副边并联?
我也感觉奇怪,并联怎么做到输出功率均衡的???还有输出端内阻不同等等问题。

楼主:
相同容量变压器,给轨道供电
长50米
每10米大概一个,防止压降过大

网友F:
回复 楼主:
原付边都并联,放在一起的4台变压器?不好办了。只能在并联处查找。

网友F:
回复 网友J:
像这样的问题,应该搞明白。并联变压器是允许的。不过要讲条件。看看要求是怎么说的。对理解你现在的设备工作原理有帮助。

网友K:
只能拆开量吧。春节给了你维护时间,那就拆吧。

网友L:
大过年还在解决问题,辛苦。

楼主:
回复 网友K:
卡电流是好主意,但是经过几次排除,发现最终还是彻底打开检查最可靠。有很多情况都是虚接。处于似断非断情况。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像这样的问题,应该搞明白。并联变压器是允许的。不过要讲条件。看看要求是怎么说的。对理解你现在的设备工作原理有帮助。
变压器如果并联,要求很高,同型号,同容量,建议使用同批次,同厂家!

网友N:
回复 楼主:
就得分开量,一般变压器不会同时出毛病

网友O:
对容易造成松动的部位贴上试温蜡片,在有松动时接触不良电流增大发热造成变色,很容易看出

楼主:
回复 网友N:
变压器本身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图片中变压器内部低压侧的过渡热缩段发生断裂,受空间限制,不容易发现。

网友H:
回复 楼主:
安装设计问题吧,没考虑热膨胀的补偿

网友P:
上班的企业不少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Q:
赞同,变压器并联应用,确实容易出问题。特别是一台出事,很容易波及其他。所以这种应用对变压器的要求都是有参数范围的。不允许超差。

楼主:
回复 网友O:
确实是好主意,但是由于是干式变压器,本身就发热,不知道夏季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如果有耐心,每天通过测温器也能发现异常,只不过前期需要有正常温度记录。

网友D:
看来前后级加电流表是个好办法

网友R:
我们公司还有一部分奋斗在一线哦!

网友S: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本身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图片中变压器内部低压侧的过渡热缩段发生断裂,受空间限制,不容易发现。
找到问题症结所在就好

网友T:
话说似断非断的话电流应该会有偏大,发热也会增大,那样用热成像会不会好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