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8):
大年初一就给我来了个缺相故障。到现场发现变频器报电源缺相故障,用万用表一测,还C相电压对地才90V,一直查到进线柜断路器处,判断应该是断器(DW15型的)C相触头接触不良造成。
断开负载,多次分合闸操作,试想看能不能振动几下让C相触头接触上,效果很不明显,好了一会就不行了。
停掉变压器拆掉灭弧罩一看,触头烧蚀氧化严重,用一定螺丝刀简单除去氧化层,用铜线在触头处绕了几圈。
断开负载,合闸以后电压均正常,所带负载只有只有两台75KW电机,不算太大。因为负载是换热站,大过年的没暖气有多可怕,北方的同志应该都了解。所以处理速度是第一位的,不可能慢慢来。
运行一段时间正常,为了方便观察我把灭弧罩都拿掉了。用测温枪测触头温度发现C相是最低的只有20来度,其它两相触头都四五十度了。年久失修,看来得抽空更换了。
具体过程看图

楼主:
今天在现场用断路器上的手柄合闸死活合不上,是不是这上面还有欠压跳闸线圈,可我就是没找到,不知道这玩意手动怎么合,有用过的大师讲一下。按理来说既然有操作手柄肯定就能手动操作,还想手动合上不带电再检查一下,但我就是不得其法。最后没办法只能把变压器送上电用上面的电磁铁电动合闸了,还好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A:
有欠压线圈的的,手柄逆时针转下再往下转动。即手动合闸

网友B:
有联锁机构,柜门打开了就无法合闸的,特别是这类万能断路器。

只要你注意观察,找到联锁机构,解锁后就可以合闸,但你别问我,我没有见到你的开关之前也无法帮得到你。

网友C:
不用关变压器吧

网友D:
心真大啊,这类的断路器宁愿停电一下也是要更换的,不然火灾的后果可不是好玩的

网友E:
应当有失压线圈,可参考2楼、3楼的意见;有时间或更换下来之后,可以观察。

网友F:
第一次见这种万能断路器内部。

网友G:
  过年期间应急处理也未尝不可,不过要经常监测。过完年后及时换新。

网友H:
加强巡检然后赶快买配件,配件到了赶快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欠压线圈的的,手柄逆时针转下再往下转动。即手动合闸
我这样试了,合不上,是不是要把变压器送上电才能合上,如果有欠压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关变压器吧
你意思是直接带电去处理触头,那太危险了,大年初一,我没那个胆

网友I:
楼主辛苦了,还战斗在第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联锁机构,柜门打开了就无法合闸的,特别是这类万能断路器。

只要你注意观察,找到联锁机构,解锁后就可以合闸,但你别问我,我没有见到你的开关之前也无法帮得到你。
柜门没有联锁机构,这柜子做的太简单,一看就是私人小作坊做的。当是忘了给断路器拍个全图,我网上找了个基本一样,不知道手动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
我们这施耐德的低压进线有失压跳,但带手动分合闸,先人工储能。

网友K:
看来这设备用的年子多了,就得换换

网友L:
这个是要尽快处理掉才行的。

网友M:
如8楼所说,这应当叫应急修理;应急修理首先是要保证安全,再是能够可用,并加强监护。
有网友提到储能,可观察电动合闸时,是不是也要先进行储能。

网友N:
有些年头的断路器了

网友O:
变压器没送上,手动合欠压线圈不得电自动脱扣。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8楼所说,这应当叫应急修理;应急修理首先是要保证安全,再是能够可用,并加强监护。
有网友提到储能,可观察电动合闸时,是不是也要先进行储能。
版主说得是,这只能算是应急修理。因为把灭弧罩拿掉了,所以合闸是为了保证安全我把所有的负载都断开才合的闸,而且所有的负载都有各自的空开,且变压器处还有熔断器,此断路器额定电流630A,目前才一百多电流短时应该能安全运行。
我在网上找了这款断路器说明书,却实如2楼所说,先逆时针旋转120度(给弹簧储能)再向下旋转就合上了。我当时没合上估计是因为没给变压器送电,里面的欠压线圈(说明书里明确指出有欠压线圈)没吸合一直顶着脱扣器所以才合不上。
电动合闸时不用储能,直接由电磁铁带动机构合闸。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一语道破天机,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M:
回复 楼主:
是的,拿掉灭弧罩后,是不允许带电合闸的(主电路)(即使没有负荷),以免出现异常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的,拿掉灭弧罩后,是不允许带电合闸的(主电路)(即使没有负荷),以免出现异常情况。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此规定,但我当时就是带电合闸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拿掉灭弧罩后就没有了灭弧能力,所以是不能通断负荷电流与故障电流的,但空载或者说很小负荷还是可以通断的,因为只要不起弧就不会造成弧光短路。而且输出线路也就柜内一点母排,寄生电容也可忽略,基本不能形成电压当然也不会起弧。当然只是个人分析,有错误之处还请版主指正。

网友P:
临时应急一下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确保安全

网友Q:
这种触点应该换了

网友R:
过年不休假啊?生意真好,大年初一上岗收大红包了没?

网友S:
这个一般不是经常操作的

网友T:
大过年的,修机器得有点聪明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欠压线圈的的,手柄逆时针转下再往下转动。即手动合闸
我这样试了,合不上,是不是要把变压器送上电才能合上,如果有欠压的话
是的

网友U:
这家伙有点大啊。

网友V:
毕竟是过年啊 拖一拖吧

网友W:
好像有电弧烧过,因该是接触不良照成

网友W:
回复 楼主:
线圈一般我都不用,拆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W:
好像有电弧烧过,因该是接触不良照成
触头烧蚀严重,应该是长时间接触不良造成的。老东西了也不是什么大品牌,也算是寿终就寝

网友M:
回复23楼:
这个问题,在论坛上不是很好讨论;因为,可能因我的词不达意而造成误解,而造成观念上的混淆。
首先,仍强调22楼的观点,断路器无灭弧罩不允许带电合闸(但我也不清楚有无相关条文规定,而只是在实际中形成的习惯)。
正因为清楚这点,才会引起重视、才会在特别情况下补全安全措施——作为电气工作者,安全措施的具备或完备,是主动和制度行为(含惯例),而不是有赖于偶然、恰好是安全的。
23楼提到“只要不起弧就不会造成弧光短路”原理上是可以的,也为此而采取了断开负荷等措施(那种无灭弧罩的隔离开关也不过如此,但其本来的设计和设计功能就不一样),而正常情况下也如23楼所述。
但电气安全规则,是要确保万无一失;一次或几次的成功,不能说明某操作是可以的、适当的,而要从原理上、实际措施上保证安全。
由于没有了灭弧罩,就要从“一旦产生电弧怎么办”上去考虑(而不仅仅是“不会产生电弧”),比如可以采取隔弧措施;看给出的图片,拿掉的是相邻的两个灭弧罩(通常需如此操作时,会保留中间的、或两边的灭弧罩,或只拿去一个灭弧罩),而相邻两极间有隔弧片,有一定的隔弧能力。有条件或必要时,可以或应当加强隔弧措施;这些,需根据现场情况而定。
但,即使完全不会引起电弧(也是所希望的),仍需做好相应准备,比如撤离无关人员、相关人员保持安全距离等(安全措施之一),防止异常情况的发生。

实际中,遇到的情况可能千差万别;要做出一个现场的决定,有时看似轻松,但需要平时的积累。
有的判断或做法,可能无法用言语或文字完全表述,关键是安全意识的严格和现场情况的了解(现场安全措施的到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正因为了解熟悉、遵守规定,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冒失的成功,是不可靠的。
例如,前述不允许合闸该怎么办,那么就从技术措施上化解,让条件满足;有时的应急处理,简单地看是“违规”,实际上却是“守规”。
为了防止误操作、未预料到的情况而出现问题,则需加强监护,并熟悉操作人员及现场其他人员的情况;即使经核实、预期不会出现问题,在心理上和有关安排上,仍必须做好一旦出现情况如何处理的准备,需要有后备的安全措施。
有隐患的应急处理,除了加强监护、采取可行有效的安全措施之外,之前还需考虑是否“值得”如此做(比如,不送电比送电后可能出现的故障更为严重);也就是,需清楚所作(是否合理)。

附带说一个例子,一配电房处理一个低压柜,是老总请的外面的、应当是一个小开关厂的人,完毕送电时,由于现场人员太多,要非操作、非监护人员离远一点,几位却冷哼揶揄,一看就不是正规做事的(并加上之前的不适宜言行)。

网友W:
设备有点老,能停就换了吧,触电应该跟换

网友X:
拖一拖年后处理

网友Y:
有时候处理故障是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的,能最大程度保证设备安全运行前提下,一些非常规手段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网友D:
这样的问题,你不停机处理拖下去,出的都是大事,不是吓唬你,整不好,你整个开关柜都完蛋

网友Z:
断路器上端就是变压器?

网友AA:
灭弧罩拿掉了有危险。

网友AB:
我有点害怕,负荷一大就危险了

网友AC:
换吧,缺相很容易引发别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