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9):
能士NS80-22kW变频器,上电报E12(输出模块故障),复位后能正常运行。故每次重新上电后,都需执行一次复位操作。
显然驱动及主电路“并无故障”,查证属实。
判断为上电冲击导致的误报警。驱动电路误报警的可能性为大。直测A316J的6脚为5V高电平,但测该脚对+5V之间的电阻值达20k(一般为5k)左右。试在该脚与供电端3脚之间外加3k电阻,未能排除,直接换500欧姆电阻后,上电显示正常,测试OC报警功能也正常,故障排除。

咸庆信
2017,1,29

网友A:
咸老师 新年好

网友B:
没有听过这个牌的,但看过学习了,不知道能用到其他变频器上

网友C:
咸老师已经将变频器的“五脏六腑”看得清清楚楚,秒杀故障过程也很详细,顶起!

网友D:
   用外加电阻的方法修复A316J,真是好方法,省事又省钱。

网友E(2017-02-28):
阅读好的维修经验,如同看故事;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终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