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菱PLC运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7-01-30):
首先祝大家新年好
!
原点回归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信号输出,这个信号具体有什么实际使用方法?能不能不设置,因为这个信号会占用一个输出点。
求解

网友A:
这个信号可以接到伺服的清零端,将伺服滞留脉冲清零。

网友B:
原点回归的话,精确控制必须要,不是很精确要求的话,可有可无。

网友C:
用PLC不能这么这么对点数计较;

网友D:
我好像都没用过清零信号,做原点的时候都是机械原点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都没用过清零信号,做原点的时候都是机械原点定位
仅机械原点那不行吧

网友E:
三菱不只是有ZRN这个指令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