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30):
请教一下,变频器的制动电阻都在什么地方安装的呢?
也没找到呢

网友A:
有端子的,你对照说明书找找看,

网友B:
制动电阻一般外接的,不在变频器内部。

网友C:
在外边。有的安装在配电盘顶部(小功率),有的引出至配电盘旁边(大功率)。有2颗线,你可以按着线查找。也可以通过图纸查看。

网友D:
一定要安说明书上要求安装
不同的变频器不一样

网友E:
外接的刹车电阻一般安装在电柜的顶部或侧边,用隔离板隔开

网友F:
一般都是外接,变频器有外接端子。电阻离变频器越近越好。

网友G:
如果找不到制动电阻,那你可以跟电阻接线端那里看看有没有接线。再顺着线找。

网友H:
看说明书,再找端子接线。

网友I:
有装电柜顶上的,小一些约也有装电柜里面的

网友J:
小功率大多内置了刹车单元,只要接到对应的端子上就行;
大功率需要另配刹车单元;

网友K:
楼主问了一句就不见了。到底什么意思呢?是找不到刹车电阻呢?还是有什么问题?问这么一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
刚接触变频器,只见变频,没见制动电阻,故有些一问。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刚接触变频器,只见变频,没见制动电阻,故有些一问。
呵呵;不是所有用变频器的地方都需要安装刹车电阻的;
对停车时间没有特别要求的地方大多是没有配的;

网友K: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变频器有没有刹车电阻正如楼上所言。不是所有的变频器系统都需要刹车电阻的。

比如说,对于一般的机械传动,对停车有快速要求的,需要有刹车电阻;再比如,对有些工艺场合,要求传动系统提供制动载荷或阻力矩的,需要变频器有刹车电阻。如果用传动专业的术语来描述的话,就是需要电机四象限运行的场合,需要变频器有刹车电阻;

而对于风机泵类负载,往往没有停车时间上的要求,都是靠惯性停车(单象限运行),这类的控制系统,变频器一般都不加刹车电阻。

楼主:
电机产生的反电动势,如果不如制动电阻的话,不会对变频器产生不良影响吧

网友L:
电阻刹车和制动单元的安装都应该根据变频器的特性和相应的工作工艺来。一般来说,我习惯性的会告诉变频器厂家,我的工作工艺,让他们帮忙选择相对应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当然是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参数是变频器厂家熟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