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会这样子,电流不一样

楼主(2017-01-31):
卡表测同一根电缆,四个方向出现四个电流
干扰???

网友A:
一般电线在中间位置,否则靠任何一边测量的值都不一样……

网友B:
一般以中间为准。

网友C:
应该是测量手法的过吧,建议在中间测量为准,另外楼主的钳型电流表,建议更换一个好一点的!

网友D:
电线在中间位置为准

网友E:
胜利的表,很一般。。抗干扰就更差了。。

网友F:
中间为准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个表不贵,胜利的表性价比不错。一般用用够了

网友H:
我不会告诉你我用35块的怎么量基本都没那么大的误差,胜利的表不会辣么大的偏差吧

网友I:
测的部位是开关下端、还是靠近负载,电流是不是稳定;被测线在测量口的位置,与其他线的距离,等。

网友J:
感应式的总会有些误差吧

网友K:
参考值就好了。

网友L:
电线的位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测量手法的过吧,建议在中间测量为准,另外楼主的钳型电流表,建议更换一个好一点的!
我能有一块就不错了。
好多人连万用表都没有,更别说卡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测量手法的过吧,建议在中间测量为准,另外楼主的钳型电流表,建议更换一个好一点的!
我能有一块就不错了。
好多人连万用表都没有,更别说卡表了
楼主难道你们公司不配发这些工具!

网友M:
这样的情况,把周围的线都隔开,只测这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样的情况,把周围的线都隔开,只测这一个试试?
底下是一个干变,也许有干扰

网友M:
回复 楼主:
是呀,对于某一个特定的检测仪器,要找一找它的使用技巧以及个性化特点,这样,用起来也会得心应手的,工具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使用工具的人。嘻嘻

网友N:
以中间为准

网友O: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电流表是优德利,同根线在配电房测电流和在负载端测电流,读值不一样。

一直没弄懂。

楼主:
回复 网友O:
也许干扰的存在,致使显示值发生变化。因为我就一块表,没法比较。如果有2个不同牌子的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P:
就算不准的话,平圴值就好了。

网友O:
可能是线路阻抗产生了干扰。

网友Q:
电流电压都是有变化的,不同时间电流读数都不是一样

网友R:
钳形表的电流测量只能作为参考值,因为其干挠因素大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测量手法的过吧,建议在中间测量为准,另外楼主的钳型电流表,建议更换一个好一点的!
我能有一块就不错了。
好多人连万用表都没有,更别说卡表了
楼主难道你们公司不配发这些工具!
很多公司都不是发,不要期望太高。有就要善于利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测量手法的过吧,建议在中间测量为准,另外楼主的钳型电流表,建议更换一个好一点的!
我能有一块就不错了。
好多人连万用表都没有,更别说卡表了
楼主难道你们公司不配发这些工具!
很多公司都不是发,不要期望太高。有就要善于利用
哎!别说了,深有同感,如果想工作简单,我们有时候需要自己被工具!

网友T:
还没注意过这样的偏差 都是卡一下 看看电流参考一下

网友U:
难道电流是一成不变的吗?,,,,

网友V:
一是,干扰,二是表的精度

网友W:
接变频器了吧

网友X:
碰到过但没有仔细研究。

网友Y:
以前没注意有这样的问题,钳口没合紧也会造成的读数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