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4AD模拟量

楼主(2017-01-31):
请教:我使用FX3U-4AD采集四路一样的电流信号均为4-20MA。使用四个传感器是一样的,均为电源电压12V,两线制。是采用一个电源还是分别用四个电源好?

网友A:
我记得AD输入通道互不隔离,用一路就够了

网友B(2017-03-18):
用一个电源

网友C:
手册中有,用一个电源就够了

网友D:
是一个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E:
一个电源就好了,说明书有说。

网友F:
用一个可以的,选质量好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