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31):
村里新换的电表箱,电表下接着一个2P空开,空开下面为什么只接一根火线,而零线直接与主零线连接。家里的零线能不能接在空开下面?

网友A:
这个零线接在一起是为了省事,建议过零线和火线都断开

网友B:
是呀,只用一个触点,备用一个。省呀,真会过日子。

网友C:
那一个作为备用

网友D:
零线不经过空开是有安全规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零线接在一起是为了省事,建议过零线和火线都断开

楼主:
空开上口是一零一火,220V。显然不是一用一备。

网友F:
单相电表下,中性线通常经过开关。

网友G:
以前装熔断器,中性线不能装熔断器,所以中性线不进断路器。

网友H:
安装人员偷懒省事了。

网友I:
过不过零线都可以

网友J:
省事,少工作量

网友K:
引用 网友D:
零线不经过空开是有安全规定的。
三相四线供电零线不得单独装设熔断器开关。请注意两个前提条件:1三相四线供电方式    2零线不单独装开关(要不然所有4p断路器都不能用了)

单相供电零线必须过开关(前提是2p开关)

三相四线要求零线不单独装设开关是防止零线断开后后面的单相设备电压升高而烧坏。
单相供电使用2p开关且零线必须过开关是也防止零线带电而不能切断零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里总开关都是2p而不是单p的原因。)

所以说不是零线不能过开关,而是要看开关类型,装设位置。

楼主所说的表箱是用户的总开关,必须使用2p且零线必须过开关,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偷懒

网友L:
80年代都是胶木闸刀,接保险丝,电气安全操作规程开关必须控制火线,零线可以不进开关的,现在单极开关有2种,一种就是控制火线,另一种同时控制零线与火线。

网友M:
这样不跳吗?

网友N:
可以这样使用,但是我们村里的接的不是空开,是漏保。

网友O:
家里的接个漏断还安全

网友B:
现在的住宅进线配电,冰箱,热水器,空调等大耗电量电器都是双触点自动开关,墙体插座都是单个触点的断路器,总闸下有漏保。

网友P:
感觉县里的商品房也是偷工不减料,是验收的责任。

网友Q:
零线接起来麻烦,关键是,不接空开应该还安全一些!

网友R:
我们这都控呢,是不是因为漏电太厉害

网友S:
在安装带有插座的单相用电线路中,需采用2P或者1P+N带漏电的断路器且零线必须经过断路器。

网友T:
引用 网友Q:
零线接起来麻烦,关键是,不接空开应该还安全一些!

零线带电是正常的现象,特别是农村更是这样,你认为“关键是,”零线“不接(进)空开应该还安全一些”吗?

要知道国家规范对住宅单相(包括三相)供电的进线入户开关(总开关)是要求能够断开零线的,这有多少人知道呢?

网友U:
我记得第一次农网改造
当时电工安装时出线就只装了个保险丝在火线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Q:
零线接起来麻烦,关键是,不接空开应该还安全一些!

零线带电是正常的现象,特别是农村更是这样,你认为“关键是,”零线“不接(进)空开应该还安全一些”吗?

要知道国家规范对住宅单相(包括三相)供电的进线入户开关(总开关)是要求能够断开零线的,这有多少人知道呢?
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V:
不大清楚什么回事。

网友W:
零线视为带电体,进户线要求经过开关

网友T:
引用 网友W:
零线视为带电体,进户线要求经过开关
中间应该还要补充“对于单相电路来说”这一句话,即“零线视为带电体。对于单相电路来说,进户线要求经过开关”!

网友X:
要过空开,不然短路不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