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1):
信捷触摸屏字体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反,有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拆过没有?

网友B:
重新下载正确程序看一下怎么样。

网友C:
没有遇到过
突然出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拆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故障,操作工反映过来就这样了。

网友D: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建议刷新程序

网友C:
突然出现的一般是主板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怀疑主板有问题。

网友E:
可以的话咨询一下设备供应商,这样的现象没见过,估计也是可以通过设置可以校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话咨询一下设备供应商,这样的现象没见过,估计也是可以通过设置可以校正的
这不是漂移了,估计校准不了

网友A:
没拆过突然变成这样就直接与供应商联系吧;

网友F:
可能是系统软件原因,找找厂商解决

网友G:
内屏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是觉得是触摸屏内屏电路故障。

网友A:
呵呵;与你设备供应商直接联系吧;不要猜测是液晶还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H:
经常修,液晶坏了,换上就好!

网友I:
倒过来装。。。

网友J:
信捷的屏也用过几年了,第一次看到这种字体反过来的现象,还是问下客服吧,信捷的客服还是挺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A(2020-10-07):
今天有个客户的拿来也这样,十一前好好的,过节后上班通电显示是镜相的,换了全新的液晶屏还是如此,问题在主板上了;

楼主:
也许是内部电池没电了,设置数据丢失的原因。

网友K(2024-03-31):
主板问题,电源芯片M1530DM输出异常。

网友L:
查屏接口的第11脚和第12脚,这两个脚分别为U/D和L/R,分别控制左右反向和上下反向的,查一下是不是接触不良或者外围的电阻开路。
以下图为例,就是R36 R37 R38 R39这四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