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1):
朋友买台仪表车,主电机功率1.5千瓦,380输入,由于现场接380电压要牵很长线,准备改220输入,我记得应该是三角形型接法,U1,V1接个电容,就是这个电容容量要多大

网友A:
应该配一个小变频器,1.5kW的,单相220输入,三相220V输出,接电机。电机三相绕组角接就可以了。如果把电机改成单相的?那...?没戏。

网友B:
加变频器的话,还不如原来啊!只是线长一点吧了?

网友C:
貌似有部分三相电机不能改单相

网友D:
仪表车电机啊,要么加变频,要么换电机,你三相电机改单相用发热很大,不信你试一下

网友E:
没有试验过三相电机改三相(原理上可以);虽然仪表车负荷不大,但可能存在4楼所说的问题 等,是否可行,应当需先进行试验。

网友F:
改变频,换电机
比增加线长度投资都大

网友G:
过去改过用75UF/450V电容,不过功率降低了,短时运行是可以的。

网友H:
40UF  500V无极性电容

网友I:
很早很早以前就实践过,只能说是能转动,不能做多大的功,没力。还要浪费电力,不如花六百多元买个变频可靠。

网友J:
1.5单相电机应该没几钱吧,不能用吗?

网友K:
三相电机改成单相电机运行时,其功率只有原功率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且发热严重,启动电容也容易损坏。供参考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现在不准备改了,准备买变频器

网友L:
以前家里没有三相电都是三相电机改成三角接法加电容使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仪表车的电机是长期工作制的,建议你还是换个电机吧,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1.5单相电机应该没几钱吧,不能用吗?
朋友买的时候没问我,现在安装发现要改220V,准备买单相变频器会更好点,毕竟单相1.5千瓦电机也要电容启动,还是用变频器更合适

网友M:
1、买个单相变频器;
2、买个单相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1、买个单相变频器;
2、买个单相的电机;
在两种价格差不多的话觉得买电机好还是变频器好,个人偏向变频器,感觉1.5千瓦单相电机不靠谱

网友A:
单相电机遇到负荷启动时,容易憋住了堵转,特别不好使,有时候就是用于风机电葫芦,也得用人为的外力去帮助启动。,三相电机就无此问题了。而且现在基本都是三相电机了,除了家用电扇或排风扇以外。

网友N:
如果有单相变频器就考虑一下单相,否则改变成单相加合适的电容开起来功率变小,而且仪表车床频繁停止启动,肯定不合适……

网友O:
还是变频器比较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