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1):
小功率变频器同样功率用三相好,还是用单相的稳定?

网友A:
三相,单相我见的少

网友B:
看你具备什么样的电
还是三相电好

网友C:
有三相电源的话,就不考虑单相变频器了吧

网友D:
主要还是 看电源吧,有三项电源优先考虑三相

网友E:
小功率变频器你单相供电和三相供电的稳定性没区别

网友F:
没什么差别,你具备什么电,就用什么变频。

网友G:
小功率的单相输入的居多吧

网友H:
取决于你电源的条件及使用的数量;

网友I:
三相用的多,且工厂用
单相用的少,

网友J:
不论是单相还是三相变频器,主要取决于你的使用条件。

网友K:
如果有三相电源,当然用三相输入的好了,整流电压多了两个波头,直流电压纹波就比单相4波头的纹波强。这是不争的事实。

网友L:
有三相电就不采用单相变频器……

网友M:
如果不考虑电源成分,就是三相。正因为单相不稳定人们发明了三相,就跟推车一个道理,不考虑出工不出力,三个人总比一个人推车好。

网友N:
用三相好点吧

网友O:
三相肯定要优于单相的,变频器总要输出三相的,那么前面 是由三相供电还是单相供电对比不是很明显吗?当然对于小功率的变频器,这些差别基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P:
我感觉三相的稳定

网友Q:
现场环境有三相电源就用三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