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1):
发现问题,正转闷车,反转正常。有人说不能反转干活,因为螺纹方向。有人说可以反转工作,因为最后有个“王八垫”锁止,况且如果不能反转,为何还要留着反转转换开关。
请大家分析一下,谁是谁非。

网友A:
不可以,反转离合器不行,做功,冲力一样,

网友B:
不行,小心飞轮飞出,我只是大概记得会影响飞轮

网友C:
反转是卡住时到车用

网友D:
原先在厨具厂的时候,冲床都是不允许反转工作的,并且操作开关都是采用点动方式,否则就会导致安全事故。

网友E:
不允许反转运行,安全考虑,正转闷车就是机械问题,很简单的

网友F:
机械安全第一,生产第二,

网友G:
正反转工作都一样,不会对设备有影响,只是反转单次和连续不好用,因为有凸轮控制

网友H:
我看了
有说可以的
也有说不可以的
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也迷茫了

网友I:
不允许反转.

网友J:
不允许反转,离合器的摩擦片是有方向的,轴瓦配合角度应该也不一样,反转做功易坏,如果冲床是自动送料的话,那送料角不对,根本没法用。反转是卡死、维修用,一般都是点动的。

网友K:
反转不是做为工作用的,是检修或调试时用的

网友L:
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冲床机械运转结构,一般的仅仅是曲柄驱动,正转反转无所谓。就像老式的火车头,无所谓推或拉运行,驱动力是一样的。但冲床的驱动结构里是否有方向,还是要看看图纸或实物。

因为冲床就是往复运动,有方向规定的必要吗?不太明白。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冲床机械运转结构,一般的仅仅是曲柄驱动,正转反转无所谓。就像老式的火车头,无所谓推或拉运行,驱动力是一样的。但冲床的驱动结构里是否有方向,还是要看看图纸或实物。

因为冲床就是往复运动,有方向规定的必要吗?不太明白。
普通的小冲床可能不明显,大冲床就有要求了,一般冲床正面有一个罗盘(应该60T以上就有),和时钟差不多,一般是顺时针转动,12点为上止点,6点为下止点,12~3点送料,9~12点出料,送料与出料时间根据工艺应该会有微调。一般用凸轮控制,其中还有喷油、吹气等等,附个图看下(图1)。
我估计楼主的床子应该是普通的小床(图2)。
图1

图2

网友L:
谢谢楼上如此专业的,有针对性的解释冲床问题。谢!

网友M:
当然不能反转干活!没看见飞轮保护罩外箭头?

网友L:
哦?如果有方向标记(就像风机和泵类),那必须遵循规定方向的运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冲床机械运转结构,一般的仅仅是曲柄驱动,正转反转无所谓。就像老式的火车头,无所谓推或拉运行,驱动力是一样的。但冲床的驱动结构里是否有方向,还是要看看图纸或实物。

因为冲床就是往复运动,有方向规定的必要吗?不太明白。
普通的小冲床可能不明显,大冲床就有要求了,一般冲床正面有一个罗盘(应该60T以上就有),和时钟差不多,一般是顺时针转动,12点为上止点,6点为下止点,12~3点送料,9~12点出料,送料与出料时间根据工艺应该会有微调。一般用凸轮控制,其中还有喷油、吹气等等,附个图看下(图1)。
我估计楼主的床子应该是普通的小床(图2)。
图1

图2

14楼对冲床理解的比较透彻。

楼主:
回复 网友J:
都有,但是你说的小床子,从来没有反转过,否则光电保护就会失效。现在就是要讨论大床子。

网友O:
有旋转方向的啊。

网友P:
反转工作不可以,压死可以反转回上点

网友Q:
还是按说明书操作,和有箭头的方向运转。

网友R:
反转是卡模时 开关打到反转 再按双手按钮卡模解脱

网友A(2019-01-28):
反正容易造成。离合器损坏。

网友S:
引用 楼主:
都有,但是你说的小床子,从来没有反转过,否则光电保护就会失效。现在就是要讨论大床子。
其实7楼跟11楼都说过了,就是冲床的控制系统决定定了;另外在安全保护方面有时序要求。
14楼的图片1是使用气动离合器可以正反转,图片2如果使用转键的话是禁止马达反转的。所以使用设备还是按照操作规程来使用,安全无小事!

网友T:
其实你可以看一看相关冲床设备的原厂说明书,我见过的都是禁止反转工作,冲床是危险系数很大的设备,安全无小事,最好按照规定操作

网友U:
现在一般新型的冲床都带闷车液压保护解压就可以了,不知你的设备是否有保护。如果是老式的床子最严重的用火焊切割,反转设备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