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电缆

楼主(2017-02-02):
现场配电盘内的电缆沟积满了水,结冰了。
我最担心的有一颗电缆当时破损,未用防水胶布包扎,别放炮了

网友A:
你那好冷啊,不过怎么会进水啊

网友B:
是电缆护套破损吗?可能往护套内渗水,不知结冰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缆护套破损吗?可能往护套内渗水,不知结冰会不会有影响。
有一个电缆黄色相线破了,当时用的黑胶布,未使用防水胶布,谁也没想到这会结冰

网友C:
有些危险,最好改一下

网友D:
如果你的配电系统的保护设置比较完善,只是单根电线破损进水应该不会引起电缆放炮的,但是会导致漏电跳闸,建议还是尽快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祈祷,不要放炮。等冰化了,赶紧排水
破损的电缆彻底绝缘处理
找到进水根源,避免下次再次出现。

网友E:
只要你用电,电缆边的冰就会化开,破损的就可能漏电

网友F:
哇,楼主的责任心很高。学习了。工作如此投入,这种精神值得点赞。

网友G:
放炮了楼主有的忙了

网友H:
楼主最近冲分很积极嘛,是不是积分兑换时间要到了? 看来你们平常都在偷懒没有检查。

网友I:
看来大家很愉悦的心情,参加

网友J:
电缆冻坏了就不好玩了,忙晕。

网友K:
会栋坏吗

网友L:
确实比较危险

网友M:
隐患不小啊!注意安全先。

网友N:
电缆沟没有配集水井和潜污泵?

网友O:
怎么会进水那么多呢?

网友P:
冰可能还好些,应该尽快处理

网友Q:
我们公司的配电间也没集水井和排水泵。雨季沟里都是水。泡着就泡着吧。

网友R:
我们一般都用防水的。

网友S:
有些危险.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们公司的配电间也没集水井和排水泵。雨季沟里都是水。泡着就泡着吧。
里面有一颗电缆绝缘损坏,很危险

网友T:
冻化了后比较危险的

网友U:
知道有破损还没及时处理,这事不能说啊
这水怎么来了?没有排水装置吗?

网友V:
听起来挺让人担心

网友W:
引用 网友F:
哇,楼主的责任心很高。学习了。工作如此投入,这种精神值得点赞。
一起给楼主的责任心点赞

网友X:
冰化了有点危险,电缆沟怎么进那么多水,没有点排水设施吗

网友Y:
要是放炮的话早就放了,想着等水没了把绝缘再做一下吧

网友Z:
哇靠 看着好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