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7-02-02):
最近在看有关于三菱PLC与变频器通信的问题,看了不少视频,现在想上手试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如果用FX2N的话是不是还要加上一张通信卡,如果直接用FX3U的话,可以用专用的变频器通信指令IVDR来控制那就不需要通信卡了吧。

如果3U不需要的话,那3UPLC如果与变频器相连呢,是从9针圆孔里面做二根线用485来相连吗

网友A:
应该是加FX3U-485-BD通讯卡吧

网友B:
两种型号都要加485通讯板,FX2N要用RS指令,如果加个功能卡可以用专用指令通讯。FX3U加通讯板后即可以用RS指令夜可以用专用指令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型号都要加485通讯板,FX2N要用RS指令,如果加个功能卡可以用专用指令通讯。FX3U加通讯板后即可以用RS指令夜可以用专用指令通讯,
谢谢,清楚了!

网友B:
无论哪种PLC,如果用专用指令,要求要用三菱的变频器。

网友C:
既然用3U,可以考虑这个用法,就利用他的脉冲输出来控制转速,精度也高,稳定性也好,不过就要变频器支持脉冲输入功能

网友D:
FX2N需要加FX2N-485BD;
FX3U需要加FX3U-485BD;
编程上FX3U是有专用的通讯指令,比FX2N要简单的多,当然,如果你不介意价格的话,FX2N主机上通过加一功能扩展卡也可以实现专用通讯的功能;

楼主:
专用指令只能用在三菱变频器,这也麻烦的!

网友E:
只能用RS指令,进行通讯,及CRc校验码程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看有关于三菱PLC与变频器通信的问题,看了不少视频,现在想上手试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如果用FX2N的话是不是还要加上一张通信卡,如果直接用FX3U的话,可以用专用的变频器通信指令IVDR来控制那就不需要通信卡了吧。

如果3U不需要的话,那3UPLC如果与变频器相连呢,是从9针圆孔里面做二根线用485来相连吗
据我的理解:都是要加485BD的!另外编程口是RS422!一般变频器都是2线制RS485或者4线制RS485/RS422

网友D:
FX2N的主机上加这个扩展也可以直接与变频器通讯,只是这个扩展卡价格非常高了;

网友F:
其实最通用的协议是MODBUS RTU,给PLC加上485BD后用RS指令即可实现!如果给3U的PLC加上FX3U-485ADP-MB的话,还可以用ADPRW指令!绝大部分变频器都支持MODBUS RTU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最通用的协议是MODBUS RTU,给PLC加上485BD后用RS指令即可实现!如果给3U的PLC加上FX3U-485ADP-MB的话,还可以用ADPRW指令!绝大部分变频器都支持MODBUS RTU
最好有个实例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最通用的协议是MODBUS RTU,给PLC加上485BD后用RS指令即可实现!如果给3U的PLC加上FX3U-485ADP-MB的话,还可以用ADPRW指令!绝大部分变频器都支持MODBUS RTU
最好有个实例啊!
百度一下!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