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计算遇到小数

楼主(2017-02-02):
大家新年好:
  我在使用定位模块时遇到一个问题,我的导程是75mm,编码器回馈是160000,为了便于计算,我把脉冲当量设为0.001mm,
即(75/160000)*(CMX/CDV)=0.001mm,CMX/CDV=160/75。
 如下图所示,定位模块有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这个功能,但根据下图的公式A*(CMX/CDV)=160000,那么A计算出来是一个小数,请问这种情况怎么破?

网友A:
电子齿轮比?有小数很正常

网友B:
精度够了,小数就小数呗,四舍五入。

网友C:
我在现场调试的时候经常遇到脉冲加1多一点,减1少一点,不过精度够的情况就不要纠结,我一般调节到设备够用一天或半天的量的时候就自动会零一次,自己设置一个机械原点

网友D:
平常工程中小数点是不可以避免的。

网友E:
我改造的项目公差有5丝,去掉小数后误差不到一丝,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F:
正常是每一个运动周期清零一次。

网友G:
伺服上没有电子齿轮比的设定?
那小数就小数吧;

网友H:
4楼、7楼说必要时适当清零,看来是个办法。

网友I:
精度够的话  一个脉冲完全没影响呀  如果是重复性的话就要原点了

网友J:
四舍五入.

网友K:
伺服电子齿轮比可以不为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