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2):
由于我们公司是专门工业设备电路维修的,变频器这个东西肯定会遇到。我们偶尔会遇到客户供电电压低变频器报警,有的维修同行更有才直接改电压检测分压电阻的比例。无巧不成书,去年快过年时刚好我们有个老客户又出现个问题。这个是他们工厂变频器出现的老大问题。变压器功率可能不是很大,线路可能比较远也不够粗;几家工厂同时用一个变压器线路。但是他们急着用,后来我们就定做了变压器套上把电压去提升了30伏左右。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由于提升要求电压是30伏电流50A就可以那么总的算来功率就很低。好像变压器定做花了400多块钱是全铜线隔离的。这样问题就解决鸟,要是电压过高怎么解决?这个留作课后作业。下面图纸我手画的,请教下各位高人这样做有没有啥隐患,对变频器或者其他有没有啥不好的影响?

网友A:
一看还有课后作业布置,就不敢说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得耍的。我真心想求教下这个有啥隐患。

网友B:
不建议这样做,如果电源升高你就有点烦

网友C:
50A?电流不小了。要搞成隔离变400元做得下来吗?做成自耦调压器,估计会方便一些吧?比如说,输出采用恒压控制。那种碳刷滑动的?或是可控硅电子调压?当然了,如果做成晶体管电子变压器就更好了。而且现在这个也比较时髦。变压器反倒笨重成本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们问过他们电压最高也没有超过380.我感觉是多了一点18伏就足够了。感谢过两天他们上班了我去改一下改成18v。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得没错,其实这个做成隔离而实际在使用中有一个端子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自耦工作形式只不过做的时候是这样做的。谢谢版主指教么么哒!

网友D:
用无功补偿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印象中无功补偿好像一般用来对消阻抗的虚数部分的?但是要升压好像还得要变形的架构而且还麻烦。不知您是怎么做的请教下,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svg这种只是不知道适不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搞不是闹大了,不管他了。要时不时问点题我们才有钱赚。

网友C:
其实,楼主只要在变频器和升压变之间加一个可控硅电子调压也是比较省事的。可以保证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恒定。比如,现在的可控硅智能调功模块,也比较简单,交流的或整流的都有。如果用交流的,就在升压变与变频器输入之间串联即可,如果是整流的,就把变频器的输入悬空,把直流母线端子接入智能调功整流器的输出。

都可以保证变频器的供电电源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下次有机会试一试。谢谢版主!

网友E:
版主就是版主,方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