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2):
 如题,S7 200可以直接用USB转485串口线直连吗?不用PPI的。

网友A:
可以 但转换器必须内置光耦隔离,否则极有可能连接不上

网友B:
呵呵;普通国内做的USB接口的PPI电缆不贵的,现成的为何不用呢?

网友C:
我有一对,我改天上班了试一试表情表情;我还没有试过呢。我以前一直用的西门子CP5512通信连接的。

网友D:
可以连上
但是稳定性不高
某宝有成套产品也不贵!

网友E:
可以。我已经做了一条可以下载西门子S7-200,三菱FX系列的下载线
S7-200是RS485
三菱FX是RS422

PPI是个协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我已经做了一条可以下载西门子S7-200,三菱FX系列的下载线
S7-200是RS485
三菱FX是RS422

PPI是个协议
稍不留意就等着烧西门子200的通信口吧!

网友G:
编程下载要用PPI协议,需要适配器,如果只是读取数据,比如MODBUS协议,可以。西门子200通讯口不好,容易烧那个贴片。

网友H:
你可以试试,不一定能连接上

网友I:
烧端口了就得修了哦,还是整条可靠的通讯电缆吧!

网友J:
最好是PPI专用电缆。都这么用。为什么要改它呢?通讯电缆如果不可靠,会给自己的工作增加不确定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我已经做了一条可以下载西门子S7-200,三菱FX系列的下载线
S7-200是RS485
三菱FX是RS422

PPI是个协议
稍不留意就等着烧西门子200的通信口吧!

我的线是用成品线改的,跟淘宝买的线一样,就是焊了个转接头

网友K:
是完全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我已经做了一条可以下载西门子S7-200,三菱FX系列的下载线
S7-200是RS485
三菱FX是RS422

PPI是个协议
稍不留意就等着烧西门子200的通信口吧!

我的线是用成品线改的,跟淘宝买的线一样,就是焊了个转接头
呵呵!不是成品线的问题!

网友L:
可以,试过了。但是在通讯查找的时候型号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下载程序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K:
以前可以的,现在通信不上了,不用PPI协议的都可以读得上S7-200的程序吧

网友M(2018-07-10):
200可以直接使用USB转485线连接, 设置好通信模式就行, PPI 表示的是一种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