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2):
变频器参数如图片所示,7台写频率正常,只有一台14年后更换的变频器可以读到运行电流和频率,其他6台无法读取电流和频率,变频器软件版本还没得看!这是设置问题吗?谁能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参数设置

网友A:
这个要熟读说明书,按说明书应该可以。
+5

网友B:
能写,说明协议、波特率、站号、校验都没问题,要查原来变频器的设置和现在新变频器的设置有什么不同,运行电流和频率对应的寄存器地址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C: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是不是字节排列错了,导致这样的问题。
+5

楼主:
回复 网友C:
西门子的看不到发送的数据,到时候可能需要用串口调试精灵来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检查了呢?就是忘记看协议类型版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细看了下,真没发现什么问题?除了协议类型没换成ABB完整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检查了呢?就是忘记看协议类型版本了
用串口软件监听PLC发出的数据和变频器返回的数据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在公司检查了程序,监听了PLC发出的数据,发现初始化MODBUS时超时时间小于发送间隔时间,导致读数据发出多条,可能是这个问题,明天去现场看看

楼主:
原来是终端电阻没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是终端电阻没调好
谢谢分享  带多台终端电阻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