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3):
 RT:打闸之前后端配电箱已关闭无任何负载,只有到配电箱的线路。
状况:手动打闸之后有电流引起的滋滋声,两秒钟之后跳闸
求问:故障显示应该不是短路。请问是啥原因

网友A:
开关多大、什么类型(型号)的;
可以检查 到配电箱的线路 的绝缘,或者拆除其出线试。

楼主:
 MDZZ忘了上传图片
等会试试拆除出线试试

网友B:
有触点接触不良,发热跳闸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正泰63A,先把线解掉,排除是线还是空开故障,或是打开空开检查触头是否虚接氧化

网友D:
    看你的断路器里引出有两根蓝色的线,应该是分励脱扣线圈的两根线,它受控于外面的控制信号,当线路有漏电或者有消防给定信号时,外面的控制继电器得电吸合,然后分励脱扣线圈得电引起断路器脱扣而跳闸。像你这种情况,最好先查下两根蓝色线的控制回路,也许能找到原因。

网友E:
好像带失压脱扣器呢?右侧看不见!

网友F:
摘掉开关下口连线,测量线间电阻和对地电阻,如果确认无误,那就是开关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G:
断路器里引出有两根蓝色的线,应该是分励脱扣线圈的两根线.分励线圈工作会导致合不上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