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线一年不到就快报废了呀

楼主(2017-02-03):
太阳能电池板间的接地连线一年不到经风吹日晒地快粉了

网友A:
皮破没事,只要内芯好就行。

网友B:
没穿管造成的吧。线缆绝缘损坏

网友C:
接地线正常应该通过电流很小,“粉”是哪种?有白色的东西怀疑有酸性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线正常应该通过电流很小,“粉”是哪种?有白色的东西怀疑有酸性腐蚀。
没有穿绝缘套管 ,用手碰时会掉下细小的铜渣 。

网友D:
这种编织线单根太细了,易腐蚀,还是用单芯铜线更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编织线单根太细了,易腐蚀,还是用单芯铜线更换了吧。
嗯 ,是了。

网友E:
氧化的也厉害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编织线单根太细了,易腐蚀,还是用单芯铜线更换了吧。
丝太细,质量差。不行换成BVR的软线吧

网友G:
像这种编织软铜线在露天用作接地线时容易腐蚀氧化,建议用BVR铜线两端加接线鼻使用。

网友H:
本来就是歪货
这种在室内无腐蚀环境还能凑活!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以前见过 使用裸软铜线 作设备接地线使用(室内),许多年都没有问题,未注意过这种编织线的情况。

网友J:
不是环境太差就是线的质量不好

网友K:
雨淋日晒的久了老化严重。

网友L:
质量问题吗?

网友M:
如果环境没有腐蚀性气体,那就是线的质量问题,如果环境含酸性气体,或其他腐蚀性气体,就不好说了。换什么都会被腐蚀的。

网友N:
差不多了

网友O:
这种一般不用在室外,铜丝太细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这种编织线单根太细了,易腐蚀,还是用单芯铜线更换了吧。
这种感觉室内用还可以

网友Q:
要用不锈钢的才行。

楼主:
这样说问题大了,即使还没断,老化严重也会影响导电性能 的。

网友R:
要用镀锡的线才行。

网友S:
质量有点差。

网友T:
是不是铜包铁 铜包铝的黑心线啊。

网友U:
生锈了与环境和材质有关系

网友V:
环境因素不好,就能造成
酸性大,潮湿,都能

网友W:
氧化很严重啊

网友X:
这种编织线质量太差,我接触的桥架跨接地线在室里,一年多一点就氧化断了。

网友Y:
套起来啊

网友Z:
这个问题少见啊?环境问题?

网友AA:
沁锡就好了,有些看起来像铜的,

网友AB:
材质或者选型有问题,不行就自行更换吧!

网友AC:
穿到铁管里吧

网友AD:
用的是假电线,铜少杂质多

网友AE:
使用环境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

网友AF:
说明就是普通的橡胶电缆,老化了,质量问题

网友AG:
需要更换更好的线材了

网友AH:
这线质量太差了,连接螺丝质量也不咋地。

网友AI:
感觉好像是质量的问题呀,现在不都是光伏电缆了吗,应该很厉害的呀.....

网友AJ:
看的不太清,是外表都有一层锈了吗?

网友AK:
有腐蚀性气体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