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3):
请自控方面的老师讲一讲PLC自控方面需要哪些检修维护项目内容及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我的看法哈:

PLC属于智能控制器,他基本是免维的,有事他自己会报警的。所以维护没必要,而如何维修要看他的故障内容才有针对性。所以维护PLC系统,最重要的就是要读懂该系统的工作原理,结构,以及PLC编程软件。这样,出了问题就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这些知识去查故障点,去排除问题。

网友B:
数据(程序)备份。

网友C:
1.电池
2.数据备份
3.外接元件保养
4.工作环境保养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D:
楼上说的好,

普通PLC 就备份程序,还有些需要设置PLC参数的。好像备份里面也有。

有了程序,电池也不是事,经常用,没10年8年不会出问题。(电池)。

PLC几乎没啥好维护的。工作环境好,一般没问题,电子产品怕,粉尘,震动(曾经遇到过,PLC里面零件都震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好,

普通PLC 就备份程序,还有些需要设置PLC参数的。好像备份里面也有。

有了程序,电池也不是事,经常用,没10年8年不会出问题。(电池)。

PLC几乎没啥好维护的。工作环境好,一般没问题,电子产品怕,粉尘,震动(曾经遇到过,PLC里面零件都震掉了),
电池不好说,也可能3年就要换了